[工仪] 隔了9年,再做M328晶体管测试仪。首创V型测小贴片。

楼主(2019-06-26):
2010年做的M8晶体测试仪,一直使用至今。 虽然M328出来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做。
当年做M8时,考虑并不周全,测试座,贴片测试,都不方便。 才有了现在重做的打算。

确定

——————————————————————————————————————————

第一次打样板子,急冲冲,没仔细检查,导致出错几处,好在问题不大。
2个8550需要反过来焊,液晶线要跳线。

——————————————————————————————————————————

看着板子有点出错不爽,然后又重新打样了............
然后....外壳孔没对准,挖报废2个,手上已经没有外壳了,还得再买....
M328锁了2片........
这次贴片测试小板是拼版,还得买个台锯.....台锯300元+20A可调开关电源200元,500大洋又没了

开始刷了官方固件,显示有点偏左,字体不全,稳压管测试选项也没有。
只好自己修改固件.....修改成3.3V低电压提示,修正字体显示,增加稳压管测试选项,改了2个粗细字体........

经过一番折腾,终于能正常使用了。

稳压管测试很实用,测LED也不会烧。2010年做的可没这个功能

然后,这个测试座很方便,大小三极管通吃,无论是TO92,TO126,TO220还是TOP3P.....全部通吃。
贴片测试,也兼容了几种封装......贴片电阻电感电容也能测了,小到0402....使用V型测就行。

为什么会想到使用V型呢,因为2010年做的那个,测贴片非常不方便,要按压才行。思来想去,使用排针,搞个V型测,基本上大小贴片测试都能解决了,而且很方便,不用担心贴片会跑掉。
虽然使用上不如贴片测试夹,但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次再做,估计能用10年以上了。。。以后老外不更新,我也不会再搞了。搞这个玩具,投入了7百+,和足足一个月时间。

完事具备,只欠外壳.......等收到外壳,继续挖孔...

另外,插一句,板子打样了10片,还有8片,挂咸鱼上了。
板子支持单锂电供电,双锂电供电。单,双锂电充电。
增加频率测试放大电路。
基准使用LM385,要求高的,也可以使用MAX6192。

网友:
不错不错,可惜板子要飞线,有点不爽啊

网友A:
看上去不错哦,可惜零件太多,自己单独买估计成本划不来

楼主:
前面写得可能有点乱。

板子功能:
1,单锂电供电(经升压5v),也可以不经升压,双锂电供电。
2,单锂使用usb充电。双锂使用12v DC座充电。
3,电压基准使用LM385,也可以用高精度的MAX6192基准。
4,增加稳压管测试,升压到35v,可以测试35v以下稳压管。也可以测试发光二极管。
5,频率输出,输入功能。PWM输出。 频率输入增加放大整形电路。
6,我用的这个屏比较贵。你可以用别的屏,已引线到接口。需要跳线。具体怎么接,你看官方PDF文档。不同的固件,接法不同。用彩屏也没问题!
7,板子相对于2.0板,优化上一版5v升压走线。35v升压走线。 扩宽测试座和贴片测试,安装的间距。修正上一版3处错误。改这几处相当整板重新布线。

固件修改了3个,单锂刷3.3v的(有粗细字体选择)。3.3V低电量关机提示。嫌3.3v高也可以帮改别的电压。我觉得3.3V合适。

双锂供电刷9v的。

其它功能我就不详说了。

没有套件没有成品。我只做我自己一个

空板打样10片,还有8片,需要去闲鱼拍,自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哦,可惜零件太多,自己单独买估计成本划不来

成本在130+左右含运费,主要液晶和2个测试座贵。这个液晶超大屏的,以后老眼昏花也看得清。不想用那些小屏廉价的,又没外框又漏光。测试座也没用IC锁紧座,因为大管子根本插不进,而且不耐用。  那些商家追求廉价好卖才搞那样的。自己用没必要省那几十元。

网友B:
10*10内的6片才30还包顺丰,有认证的还每月免费两次,搞成拼板省不了几块钱,结果还要买几百块的电锯割,另外板子搞错了很正常,都出了那么多人力物力了,那就做到完美,仔细画画,重做一下呢。这样拿去咸鱼卖也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10内的6片才30还包顺丰,有认证的还每月免费两次,搞成拼板省不了几块钱,结果还要买几百块的电锯割,另 ...

板子超过10×10了。做到10×10以内得用小屏了。  板子已改正。

网友:
大屏幕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在130+左右含运费,主要液晶和2个测试座贵。这个液晶超大屏的,以后老眼昏花也看得清。不想用那些小 ...

成本130高了点。不过DIY就是这样,开心有成就感就好。

楼主:
这个屏确实很好,字体清晰,对比度高,背光均光,最重要的是不漏光。缺点价格贵,40元含运费。理想价是20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面写得可能有点乱。

板子功能:

做的不错,可惜要飞线。
楼主有没有ST7565显示屏用的  带稳压管测试功能的固件?下了几个都没有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可惜要飞线。
楼主有没有ST7565显示屏用的  带稳压管测试功能的固件?下了几个都没有此功能。 ...

看帖不仔细,打样了2次,第二次板子已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可惜要飞线。
楼主有没有ST7565显示屏用的  带稳压管测试功能的固件?下了几个都没有此功能。 ...

我这个屏是7567,卖家说和7565兼容,实际字体显示不完整,缺了几行,要改固件。我前面有说啊,发给你也没用。你现在用的是哪个官方固件,可以帮你改个专用的。不是7565的固件都通用,有些倒显,字体反显,或者没显示。所以很难找到合适的,除非用的屏和人家一样。

网友:
高大上,电子设计看来很来搞头。

楼主:
字数补丁~~

楼主:
等级太低,发帖,回复,都要审核

网友D:
我想问一下被测试元件是怎么固定的,不怕放在焊盘上接触不良。

网友:
首创V型测小贴片,这两个字慎用,毕竟几年前论坛里就有人发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被测试元件是怎么固定的,不怕放在焊盘上接触不良。

贴片元件放在合适的焊盘,然后按压,测试时间也就1,2秒,屏幕显示结果松手就行了。当年在一乐论坛,这个方法也是我首发哦。节约成本,只能用这种方法。

有各种贴片元件老化测试座,但是价格很贵,配齐各种老化座,成本要1000+~~~

本来那2个测试座,我想用老化锁紧座的,1个65元,2个就130+了,比现在用的这种双弹片夹,接触性和耐用性更好,测试也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