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最小能打钉的空压机

楼主(2019-06-26):
想找一个小型能打黑钉的空压机,没缸不重要,回气慢点也不要紧,最重要是轻便能打就行了。

用过铁成的无缸,很热很重而且噪音大,听说还容易烧电路,有其他推荐吗?

网友:
买那种噪音大的空压机好点

网友A:
卡胜马上要上一款10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胜马上要上一款10L的

充电的?

网友:
打气筒 + 雪碧瓶 就可以了

网友:
铁成无缸的我买了一台,钉线槽好用,小巧,方便携带

网友(2019-09-02):
我有一台锂电的,能打钉

网友B:
我有一台全新40V 锂电的空压机,能打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全新40V 锂电的空压机,能打钉

什么牌子型号?

网友:
车载气泵加个气瓶能打不

网友(2021-03-03):
无油空压机,不二之选,8升或10升足够

网友:
铁成新出的一款,锂电交流两用,500W,不到10公斤,一千多点,这个算是最合适的了。

网友:
样子像小煤气罐那种无油气泵应该能行

网友:
铁成无缸的好用,我的都用了几年了

网友:
得伟有一款带上电池3200吧

网友:
打钉怎么也得搞个几升的气泵,否则打几下就没压了
一般都得0.4左右,打的比较顺畅,低于0.4容易卡

网友C(2021-12-13):
无油无刷变频空压机,体积小巧,噪音小,可以带两把钉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油无刷变频空压机,体积小巧,噪音小,可以带两把钉枪

我有个990  是蛮好用,平时可以百分之50 一直用,但是但是。 这东西主控容易坏, 其他没问题,蛮好用

网友:
看来铁成较多能接受。
我也搞了个铁成交直流的,自己折腾了两块10.5AH电池,真不错啊,主要颜值高,想抱着睡觉了

网友:
我有个充电的4l的 也可以打钉,不过对于电池的消耗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