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节普通电池供电的无线鼠标是不是里面是升压的?

楼主(2019-06-26):
手上两个无线鼠标,都是1.5V供电的,一个单节电池,一个两节电池并联,难道里面是升压了以后供电的吗?貌似一般单片机起码要3.3V以上才能用吧,就算是有1.8V的单片机电压也不够吧。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A:
肯定是要升压的,不光是编码模块,光电发射,接收管工作电压也需要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要升压的,不光是编码模块,光电发射,接收管工作电压也需要3V左右~ ...

那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如果2节电池串联到3V左右应该还是能正常工作的吧,我记得一般3.3V的单片机在2.8V左右还是能正常工作的吧?另外说升压是不是比降压空闲损耗小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如果2节电池串联到3V左右应该还是能正常工作的吧,我记得一般3.3V的单片机在2.8V ...

用单电池可能是为了节约空间,说到效率肯定是降压比升压高的,还是锂电池的鼠标好用。

网友A:
这样的设计应该是考虑鼠标的空间和成本吧,因为有些低功耗编码芯片可以工作在1.2V,而光电管则需要3V左右的电压,且是间歇供电的,可以节省电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电池可能是为了节约空间,说到效率肯定是降压比升压高的,还是锂电池的鼠标好用。 ...

但是有个罗技的是用的两节并联的,降压的话我试过用AMS1117之类的,空闲的时候电流也挺大的,不知道锂电方案是怎么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设计应该是考虑鼠标的空间和成本吧,因为有些低功耗编码芯片可以工作在1.2V,而光电管则需要3V左右的 ...

这个倒是有可能,下次拆开来看下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有个罗技的是用的两节并联的,降压的话我试过用AMS1117之类的,空闲的时候电流也挺大的,不知道锂电 ...

线性降压效率太低不适合电池供电,锂电的鼠标的DC-DC降压的

网友C:
不管是几节电池,IC供电都会有电源芯片升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几节电池,IC供电都会有电源芯片升降压!

这个我知道啊,我只是想知道这么设计的优点在哪里,下次自己改无线鼠标的时候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降压效率太低不适合电池供电,锂电的鼠标的DC-DC降压的

哦,我一直以为AMS1117不是线性的,7805之类的才是,那能锂电降压到3.3V的DC-DC有哪些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我一直以为AMS1117不是线性的,7805之类的才是,那能锂电降压到3.3V的DC-DC有哪些呢? ...

还是串二极管或稳压管也可以串LED,一般的降压电路待机电流都不小,也可以用专用低待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串二极管或稳压管也可以串LED,一般的降压电路待机电流都不小,也可以用专用低待机电路 ...

对啊,以前用个AMS1117改鼠标锂电,1天多就没电了,专用的待机电路有哪些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啊,以前用个AMS1117改鼠标锂电,1天多就没电了,专用的待机电路有哪些啊? ...

有专用的低功耗降压芯片,可在百度或淘宝上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用的低功耗降压芯片,可在百度或淘宝上查一下

MP1584EN 可以吗?看介绍是输入电压要4.5V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MP1584EN 可以吗?看介绍是输入电压要4.5V才行

不行,电压不对,耗电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电压不对,耗电也大

谢谢,不好意思问了这么多,我再去找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问了这么多,我再去找找

没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串接二极管,没有待机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串接二极管,没有待机损耗

哦,原来如此,谢谢了,看来要屯点二极管了

网友(2023-12-28):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如果2节电池串联到3V左右应该还是能正常工作的吧,我记得一般3.3V的单片机在2.8V ...

很多需要工作在 3.3V 左右,就算两个电池串着,也需要升压稳压啊,你想两个电池用着电压掉到3V以下了,实际上还有很多电,但这时电压不足了,干电池一般能用到1V以下才没电,这时两节电池只有2V了,如果不升压鼠标很早就不能工作了。
所以说就算两节电池也必然是要升压电路的,既然升压电路必须存在,那为什么不只用1节来减小体积和重量呢?还能腾出更多的空间给内部的设计。
而且现在比如罗技鼠标,1节5号电池,在省电模式下,续航能用到将近1年,M系列甚至是2年,感觉用两节电池反而显的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