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耳机线控看看

楼主(2019-06-26):
拆个耳机线控看看

网友:
没线路板,差评

网友:
最简单的只有接挂机功能的线控

网友:
这种线控,说实话,小时候那种卡带复读机的耳机线控都比这个好些,但实用才是王道。

网友:
线控好简单啊

网友:
就是个接听来电的按键吧/

网友:
透明的线哈哈

网友:
应该是一个话务式耳机,只是诺基亚2.5mm接头,其它的3.5mm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