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锂钻夹头太晃

楼主(2019-06-27):
博世一把10.8v的锂电钻,发现夹头越来越晃,拧个螺丝快赶上偏心轮了,打算换个德产3/8夹头,买夹头之前想知道到底是原带的夹头造成的问题还是主轴问题,别买来换上还这样就白费银子了。

网友:
换国产三鸥夹头吧 比德国产的好

网友A:
12v的也这样,18v的就很好,结构决定的,
12v的夹头都晃和18v的相比,

网友:
用手电照夹头里面的反牙螺丝  看看它是不是在做偏心轮运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的也这样,18v的就很好,结构决定的,
12v的夹头都晃和18v的相比,

长知识了,那么说18V锂电钻更适合金属钻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的也这样,18v的就很好,结构决定的,
12v的夹头都晃和18v的相比,

换个好点夹头是不是能改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知识了,那么说18V锂电钻更适合金属钻孔了。

18动力是不错,但是拧个螺丝就是有些笨重了,不干大活携带不方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动力是不错,但是拧个螺丝就是有些笨重了,不干大活携带不方便呢

直接上36V的高壹工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8动力是不错,但是拧个螺丝就是有些笨重了,不干大活携带不方便呢

都是小接线端子,还是手拧靠谱。螺丝要是滑丝了。就真的麻烦了,钻孔主要是在电箱上加装开关和其他设备用的。你看我切下来的钢板。电钻扭力小了打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小接线端子,还是手拧靠谱。螺丝要是滑丝了。就真的麻烦了,钻孔主要是在电箱上加装开关和其他设备用 ...

松下EZ7421+7521或者EZ7420+7520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拿个大电钻,真的服了你的腕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下EZ7421+7521或者EZ7420+7520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拿个大电钻,真的服了你的腕力。 ...

大电钻是不锈钢电箱开孔用,一般用不到。小接线端子还是手拧靠谱。要是滑丝了,端子不好换,平白增加工作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松下EZ7421+7521或者EZ7420+7520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拿个大电钻,真的服了你的腕力。 ...

百度了一下都是7.2V的。在1.8mm不锈钢钻孔用7.2V ?我的博世gsr12-ec都打不动,老堵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松下EZ7421+7521或者EZ7420+7520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拿个大电钻,真的服了你的腕力。 ...

你说你能用松下把那几个开关的空开好吗?我直接上36V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你能用松下把那几个开关的空开好吗?我直接上36V的了

你用博世gsr12-ec都打不了2mm的不锈钢板,说明你的钻头不行,也用错了,再者是你钻使用的方式也错了。

12V电钻钻2mm的不锈钢板一般都没问题,机器低速、平钻档,钻头选用特殊金属头或涂层的,基本上2分钟左右就能打穿。
我曾经使用博世GRB12去钻4.78mm的焊台后档板,很轻松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一下都是7.2V的。在1.8mm不锈钢钻孔用7.2V ?我的博世gsr12-ec都打不动,老堵钻。 ...

你拿松下7.2V与其它品牌的比较?我记得除了实耐宝CTSsr以外,没有品牌有比较性吧。

松下7421平钻档实际扭力为12.47N·m,7521实际为14.76N·m;7420实测扭力为8.7N·m,7520实测为9.2N·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博世gsr12-ec都打不了2mm的不锈钢板,说明你的钻头不行,也用错了,再者是你钻使用的方式也错了。

1 ...

也许厂里的钻头都是金属钻,钻不了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拿松下7.2V与其它品牌的比较?我记得除了实耐宝CTSsr以外,没有品牌有比较性吧。

松下7421平钻档实际 ...

换了个36V的高壹工机。保证不堵钻。138N.M的。就算需标也能达到80N.M多吧。等到了我试试看,是钻头不给力。还是博世无刷扭力小。主要买大扭力的就是在不锈钢上开22mm-28mm空安装开关和指示灯。12V无刷博世是开不了。

网友D:
是会面的轴套松动造成的,不是夹头的问题,拆开你会发现从动轮后面支撑部位是轴套,缺油造成的磨损轴套外面的支撑座,那是铝的,用易拉罐重新镶上,上上黄油就可以了,我的巨朗电钻就是这样的,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好点夹头是不是能改善呢。

等你换好了看看效果,我的12V牧田同心度也不好,能改善的话我也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会面的轴套松动造成的,不是夹头的问题,拆开你会发现从动轮后面支撑部位是轴套,缺油造成的磨损轴套外面 ...

你有照片吗,我看看易拉罐怎么弄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