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天猫精灵智能控制盒新旧版和遥控器拆解分析+自定义指令教程

楼主(2019-06-27):
上个月14.9的时候就撸了两个天猫精灵智能控制盒,然后发现没啥意思。这玩意其实应该叫“天猫精灵智能灯控制盒”。因为它在天猫精灵里面自动识别成灯,命名的时候只能叫做"XXX灯“,所以拿来控制其他电器的时候,就比较别扭,还好现在发现用组合指令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在店里发现了配套的的遥控器,发现这货有点意思了。怎么说呢?因为天猫精灵,特别是方糖,灵敏度不算高,所以说话音量要在正常以上才能控制,轻声说话,天猫精灵是不起作用的。但是如果是夜晚特别是下半夜,这么说的话估计邻居都能听见。所以搭配有遥控器会弥补天猫精灵的这个缺陷。于是又买了两个遥控器。到6.18,店家发5元红包,每个账户可以领4个红包。于是用了几个账号撸了一堆控制盒和遥控器回来。

一,新旧款的对比
店家为了控制成本,原来14.9的是500W,现在12.9的是100W,实际上里面东西还是一样的
首先,外包装没变,现在100W的还是用原来500W的外包装

外壳上倒是有区别,以前的是标500W,现在的标100W

供电IC还是SM7033P,主控还是RTL8752

继电器还是5A的,因为负载是由继电器决定的,所以现在标100W的,实际上还是和原来500W的一样,挂500W负载没有任何问题。
新旧版的唯一区别就是新版100W为了降低成本,把两个接线柱取消了,输入输出线直接焊接在PCB上面

二,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不是这个控制盒专用的,所以亮度,夜灯这些功能都没用,只能开关,唯一的优点是可以分别控制两盏灯,而且价格便宜,6.18的时候买只花了4.99元

遥控芯片用的是上海博通BK2461,这是一块SOC芯片,OTP版本,ARM9+RF2.4G,内置PA,可输出功率12dBm,5PWM,有SOP16、SOP20和QFN24三种封装,适用于远距离控制产品,如飞控,灯控,各类遥控器、空鼠和玩具等,挺强大的。

三,测试
电路很简单,SM7033把220V转出12V直流给继电器供电,然后7530把12V降压成3.0V给蓝牙芯片RTL8752供电。RTL8752收到ON信号,从W叫输出3.0V高电平,经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导通。

我把控制盒的供电板和蓝牙板分离,可以看见板上标明了3.3V,GND,Y,W,R,G,B,DET,折说明这个板子设计之初是个通用板,能控制双色灯,Y是黄灯,B是白灯,也能控制七彩灯,R,G,B分别控制红,铝,蓝三色灯。现在我要测试下看看这片板是否支持这些功能

首先把空着的4个脚连上

然后向天猫精灵语音命令“调高亮度”,天猫精灵回应“对不起,暂不支持这样的设置哦”,除了开关,其他命令都是如此答复

接着用遥控器控制,分别按遥控器上面的按钮,用万用表测量各点电压

                      3.3    GND      W      Y     R     G     B       DET
OFF                3.0      0         0       0     0     0     3.0     3.0
ON                 3.0      0         3.0    0     0     0     3.0     3.0
亮度+            3.0      0         3.0    0     0     0     3.0     3.0
亮度-             3.0      0         3.0    0     0     0     3.0     3.0
色温+            3.0      0         3.0    0     0     0     3.0     3.0
色温-             3.0      0         3.0    0     0     0     3.0     3.0

结论:主控只用了W脚输出控制,其他的Y,R,G,B,DET都没用,所以虽然PCB是公版,但是因为RTL8752刷的就是控制盒的固件,所以其他脚并没有相应输出。除非能找到其他固件刷进去,否则这个控制盒基本上就是只能实现一路控制。

这是手上的RGB灯板,想用控制盒来控制这个现在是没戏了

第四,自定义指令教程
经过网友xiongyanbo提醒,这个控制盒可以用组合指令来操作,比如现在控制盒接的电视,到时候说“打开电视机”,控制盒也能工作,下面就是具体教程:
首先,控制盒是被识别成灯的

点击进去,灯还没有起名字

先给灯起给名字,天猫精灵的命名规则是位置+灯的类型,只能选择,不能自己起
因为我们这个控制盒是要接电视机的,所以要选个不常用的的名字,这里我选的是“二楼”(我家没二楼,呵呵)

然后灯的名字就变成了“二楼的灯”

下面就是自定义指令了,点击进入“组合指令”

我的组合指令里面是空白的

添加指令,填入“打开电视机”,这个指令就是你要对天猫精灵说的话

保存

然后点击下面的“添加执行指令”,”编辑指令“

在指令框内输入“打开二楼的灯”,这个指令就是告诉天猫精灵,当你对它说“打开电视机”的时候,它实际上要执行的是”打开二楼的灯“这个指令

保存后就OK了

然后依照上面的步骤,再重新建立一个关闭电视机的组合指令就可以了
当然,有点遗憾的是,虽然天猫精灵执行了指令,帮你打开了电视机,但是它的回复却是:“好的,灯已打开。。。。。”
到这里,我对这款10几块钱的控制盒就算研究完了。确实是比较超值和实用的,难怪6.18店家都被撸断货了,搞得我领的两个店面红包都没用出去

网友:
老板。这个遥控器的链接给个?另外。可以自定义语音。我用在电视机的插头上。自定义叫打开电视。虽然天猫精灵会回答灯已经打开。但是控制还是说电视。你试一下

网友:
什么时候智能开关可以通用就好了,这样可以促进应用生态圈的完善和普及速度,

网友:
优秀文章,谢谢分享,折腾得很不错,家里还在用以前老的固定码无线遥控器,是时候换新款智能货了。牙膏还木到货,帮顶先

网友:
撸的时候要10块的快递费,就没玩儿

网友A:
求店铺名,也去关注关注

网友:
618的时候天猫语音购里插座19一个

网友B:
谢谢分享。。。。当年,我没有遥控电视机,就拿了一根长竹杆捅频道开关,也相当于遥控器了。。。。哈哈。。。。

网友:
控制盒9.9买了3个,后来看到遥控器也是9.9买了一个,控制盒待机功耗有点大,比智能插座要费电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店铺名,也去关注关注

天猫精灵语音智能LED吸顶灯改造LED灯板智能电源驱动wifi开关灯芯【包邮】
【在售价】9.90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egwRLBC
-----------------
复制这条信息,¥UpphY5C0UhB¥,到【手机淘宝】即可查看

网友:
我也有这个天猫万能遥控(黑色圆那个),好像不能学习啊,

网友:
OTP你刷什么?

网友:
谢谢啊。送分了。

网友:
科技的发展使人越来越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当年,我没有遥控电视机,就拿了一根长竹杆捅频道开关,也相当于遥控器了。。。。哈哈。。 ...

还好你没孩子当遥控器

网友C:
反正买过天猫的智能音箱,居然不能自定义名称,添加了一些开关插座什么的,叫起来那个

送小朋友当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买过天猫的智能音箱,居然不能自定义名称,添加了一些开关插座什么的,叫起来那个

送小朋友当 ...

这种情况下,用组合指令创造自定义名称就比较有用了

网友:
我有一堆可以调光的灯控模块,和配套的遥控器,可以音箱和遥控同时接入,需要的联系

网友:
我也是用5元的卷,领了4次,然后买了4个,一个大概7元多,也差不多能实现全屋语音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