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工频变压器拆修

楼主(2019-06-27):
N年前自己绕的,给稳压电源用,吃灰多年了,今天通电试机,嗡嗡响,很快就发热了。
不用多想,匝间短路了,拆.......
还好在次级,从新绕过吧,计算后得知每V3匝,6V18匝..........
找出剩下的铜线,一点多的,够用了,也是吃灰的,今天上战场了

楼主:
图片有点乱,明天再上完工图

网友A:
不能用电工胶带,高温会化的,要用变压专用的胶带

网友B:
自己绕的,就容易出现嗡嗡声 。

网友:
自己绕变压器的大神

网友:
你的尺子。。。。。。
有讲究的哦!!!

网友:
修好做什么用呢?

网友:
原线怎么象黄铜?算一下,我18年前也绕个大环牛,每天下班绕,绕好标注圈数,线和铁芯是上学时地摊买的。层间有油浸纸,外表塑料条。吃灰18年了。晒下吸收阳气,有银鱼吃纸了。现在看,保险小了,次级外接线细,外表换用黄色耐热带好些。现在暂不玩功放了。老了再说。

网友C:
技术活~~~,高手!!!

浸绝缘漆,有什么办法?
电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电工胶带,高温会化的,要用变压专用的胶带

化了也绝缘,木事,这又不是造飞机

网友D:
真大家伙,好东西

网友:
技术活~~~,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大家伙,好东西

这不大,也就几百W

网友E:
好手艺,目测得一百多W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绕的,就容易出现嗡嗡声 。

没有浸漆的话肯定会有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活~~~,高手!!!

浸绝缘漆,有什么办法?

低压直流通线圈,靠自发热即可。

网友:
还好是次级,绕初级就手软了

网友:
看来是没浸漆,长期50Hz震动把绝缘漆磨破了导致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手艺,目测得一百多W

不会低于五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