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 拆修九阳电饭煲煮不熟饭故障!

楼主(2019-06-27):
『 元作 』拆修九阳电饭煲煮不熟饭故障!友情维修朋友的电饭煲,放在仓库里很久了,随便擦了下,外观比较脏 。
拿来这么多,我也是醉了,
友情无价嘛 ,来来来,修

先测试的就是发热丝和保险管 。
完好

怀疑微动开关问题 。

拆开后内里真狠干净。

怀疑磁钢问题 ,吸合都挺好 。

这个温控开关 ?看触点没问题。

后来发现磁钢上面锈蚀很多 。

打磨一下,干干净净 。

组装上后 ,

烧水一次,很快烧开 。

倒水后,拿走 ——
也许是磁钢的问题 ,一次也许测不出来,再出现问题,果断换磁钢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三个才修一个呀

网友:
都说了修九阳当然是一个了,其他那两个是送给楼主当配件。

网友:
坚持用段时间再说

网友A:
把另外两个的磁钢换过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另外两个的磁钢换过去啊

竟然烧开了水,就懒得换了 ,再不熟后,再换

网友:
发热盘没问题应该就是接触问题~

网友:
是接触问题!

网友:
哈哈。。。。古有做木匠的皇帝,今有修电饭锅的黄尚。。。。。

网友:
友情无价,看到这种我是不肯修的,太旧了哈哈哈,等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