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配变监测补偿仪

楼主(2019-06-27):
       KWF-12C型配变监补偿仪,是在JKWA-6C型控制器基础上开发的新一代产品,具有配变负荷监测、无功补偿、就地和远程通讯等功能,广泛用于城网改造项目,主要功能如下:       1.控制电容器自动投切,具有三相共补、单相分补和单三相混合补偿等功能。
      2.记录并存贮每天24小时整点时刻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有功,无功,保存35天。
      3.记录每月各相电压最大值、最小值,电流最大值及其出现的时间。保存60天。
      4.记录每月各相电压越上限、越下限的累计时间,计算电压合格率。保存60天
      5.记录每月线路累计停电时间,电容器投切次数,保存60天。
      6.连续累计有功电度、无功电度、补偿无功电度及起止时间。
      7. 能讯: (1)现场通讯方式一:用掌上电脑经RS-232口进行数据抄录。
                        (2)现场通讯方式二:用笔记本电脑经RS-232口进行数据抄录。
                        (3)远程通讯:数十台补偿仪经RS-485口用双绞线连接,送至本公司专用的数据采集器,再由调制解调器(Modem)将数据经电信局的电话网传至监控中心。
       ◆技术参数
        1. 物理控制量:无功功率Q=Qa+Qb+Qc 其中Qa=Ua*Ia*sinφa
        2. 额定工作电压:~220V±36% (取自A相输入电压)
        3. 输入信号:三相四线电压:380V±20% 50Hz   四线(包括中线)电流:0~5A/AC
        4. 输出回路:无功补偿输出12路,2-12路可调。控制无触点投切电容器。
        5 控制方式:三相补偿:控制1-12组三相电容器。
                           单相分补:控制1-4组单相电容器,每组三台单相电容器。
                        混合补偿:三相补偿+单相补偿,例如:共补3组+分补2组,共9路输出
        6. 投切条件:起稳定电压作用。相电压额定值Ue=230V,即线电压400V。    a:电压≤90%Ue:欠压,全切。    b:90%Ue<电压   c:Ue≤电压<108%Ue;欠补投,过补切。    d:108%≤电压<110%Ue;欠补不投,过补切。    e:电压≥110%Ue;过压,全切。
         7.延时功能:电容器投切延时0~120秒可设定动态补偿方式设定为0动态响应≤20ms。
         8.测量精度:电压0.5级电流1.0级无功功率1.0级有功功率1.0级功率因数1.0。
         9.时钟误差:每天不大于±1秒。
         10.保护功能:   过压:可设定过压点出厂设定为110额定电压当电压高于过压点时切除输出回路同时报警灯亮,电压灯闪烁。   欠压:可设定欠压点,出厂设定为90额定电压当电压低于欠压点时切除输出回路,同时报警灯亮,电压灯闪烁。   过流:负载电流或零序电流超上限。报警灯亮电流灯闪烁。不切除电容器。   缺相:当某相电压缺相时,切除输出回路。报警灯亮,电压灯闪烁。
         11 使用环境:温度-15~+60 湿度85 海拨高度≤2000M 12 外形尺寸144mm×144mm×86mm  安装孔尺寸: 138mm×138mm

面板

背面通讯口

楼主:
第一层电路板正面

第一层电路板反面

楼主:
第三层和第二层电路板(采用插座和多条引线电气连接)

四线互感器

楼主:
两个园形是金封比较器或线性放大器吧?

网友A:
园形的金封器件可能是基准吧,看不清上面的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园形的金封器件可能是基准吧,看不清上面的字

    是金封AD536A
    AD536A是一款RMS到直流转换的整体集成电路,它优于混合式或组合式的电路。AD536A直接计算输入波形的RMS值,包括AC和DC组件。有一个波峰因数补偿表,可以使波峰系数达到7的测量值只有1%的误差。本器件能测量300K带宽大于100mV的信号,误差在3dB范围内。
  AD536A商用产品分两个精度级别(A,K)温度范围(0℃ to 70℃)和另一个超范围级别(S)温度范围-55℃ to 125℃。AD536AK有最大±2mV±0.2%的读取误差,而AD536AJ和AD536AS有±5mV±0.5%的最大误差。所有三种都可用14-DIP或10to100脚金属封装。AD536AS也有20脚无铅陶瓷封装。
  1,AD536A计算输入的复合AC信号输出等效直流电平。计算信号的rms值比信号电平均值更有用,因为rms反映了信号的功率,还反映了信号的标准偏差。
  2、峰值因数是波形的峰值摆动到rms值的比率。峰值因数补偿表可以测量宽动态范围的复杂信号。
  3、仅有的外部器件是设定平均周期的电容,它需要专门选定对应电容值。电容值决定了低频率AC信号的精度、纹波和稳定时间。
  4、AD536A可使用分离电源供电、单一电源供电,供电电源范围5到36V。1个毫安级的静态电源也可以使用,使其非常适合各式遥控器也可以应用由电池供电的仪表。
  5、AD536A可直接替换AD536,提高了带宽和温度漂移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