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1500W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19-06-27):
单位自己买电动三轮车的车桥做了一个电动四轮车来拉东西,前段时间在拉东西时突然不动了,但是仪表显示这些都正常。最后检查是控制器内部输出线路粘连短路,控制器输出保护了,把粘连的地方重新绝缘又可以用了。这家伙质量真好,居然没有炸管。
控制器外观。

输出线外皮粘连在一起了

一边12个管

SKD502T

sh79f1611芯片
这个电动车用了8个80AH蓄电池组成2并4串电池组,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

网友:
没炸管,保护功能不错!
谢谢分享~~

网友:
牛车。8个蓄电池好重,一个25Kg算,200KG。
单位一般买成品吧,怎么会自制?

网友:
散热真好,散热好就不那么容易炸管。另外,输出线电流大,热熔胶皮了

网友A:
高温导致,还是彻底处理一下吧,以免故障重现,不然就不一定总是这么幸运了。

网友:
货真价实啊,这么多管

网友:
保护功能不错!

网友:
硅胶线也会化吗 焊点和插头居然没事

网友:
是不是线太细过热融化了线皮?这线皮也太薄了,把线加粗一倍试试。另外你的四个轮子没看到,上图看看啊

网友:
控制器做工不错

网友:
要是能支持无感无刷模式更好了,万一半路上霍尔松动故障等,可以继续用,只不过启动有点抖动。

网友B:
这么细的线压根就不能支撑1500w功率长时间运行,车间的电动托盘车1600w的交流电机电缆跟小手指差不多粗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细的线压根就不能支撑1500w功率长时间运行,车间的电动托盘车1600w的交流电机电缆跟小手指差不多粗细。 ...

这个线差不多6平方毫米,载流量40A不成问题,1500w 48v电机,额定电流也就32A,应该足够了。前提是电机不堵转,超负荷。

网友:
换成8awg硅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温导致,还是彻底处理一下吧,以免故障重现,不然就不一定总是这么幸运了。 ...

应该是过载~~换更粗的线,不然还是会融化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品牌的控制器?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想买一个

网友:
换粗点的线,然后套上黄蜡管

网友:
导线耐温等级低了
话说这帖都没动态提示
牙膏不够,再等等

网友:
这一排MOS管很壮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