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钻,高壹工机36V和美沃奇18V选哪个?

楼主(2019-06-27):
京东自营就这两款大扭力不带冲击的钻。不知道该选哪个。主要用于不锈钢钻孔,对同心度和机器做工有点要求。求大神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还是用台钻吧

网友B:
ds36是新旗舰,日立新标,扭矩转速都属第一阵营,日立对于手不算大的人,握持手感也很好,开关有人感觉是松垮,而我的体验是更灵敏精准,扭力环和机械调速偏硬,表面工艺中规中矩,夹头有点尴尬,不过这个东西各有优势,见仁见智,新标是贴纸显得稍微有点(特别)low,因为换张纸标签就是麦太保。
2703是米沃奇上一代旗舰,更推荐2803了,看是否习惯电子扭矩,我有2804玩的挺好,手里重钻中最小巧的。
如果不需要fp,贴图中的预算选择其实很多。

网友C:
个人推荐米沃奇,扭力绝对够用,海涛2704或者2804,当然得伟996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台钻吧

我也想呀,你让我抱着个台钻去维修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36是新旗舰,日立新标,扭矩转速都属第一阵营,日立对于手不算大的人,握持手感也很好,开关有人感觉是松 ...

京东商城自营的,就这两款不带冲击的。我上次买了个日立的正反转开关太松了,用着用着就按不动了,一看开关卡中间了。新出的机器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推荐米沃奇,扭力绝对够用,海涛2704或者2804,当然得伟996也很不错

我现在只在京东自营买东西,有问题好退货退款。你说的型号搜不到。有国产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推荐米沃奇,扭力绝对够用,海涛2704或者2804,当然得伟996也很不错

996带冲击,我是电工维修工也是保全工,你让我抱着个996走一天不累死我呀。

网友:
买米沃奇
电池好配

网友:
还是大有5282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36是新旗舰,日立新标,扭矩转速都属第一阵营,日立对于手不算大的人,握持手感也很好,开关有人感觉是松 ...

那这几款方便携带的那个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京东商城自营的,就这两款不带冲击的。我上次买了个日立的正反转开关太松了,用着用着就按不动了,一看开 ...

同心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夹头,而且存在个体差异,看脸。带冲击同心不一定差,但追求同心选平钻这个思路也对。重型钻:得伟991,米沃奇2803,牧田481,麦太保ltx-3,里奇8611506,日立ds36,大有5282,ascm18...主要是这些,可以自己查一下,个人比较推荐价格从低到高的三台,5282,2803,ltx-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心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夹头,而且存在个体差异,看脸。带冲击同心不一定差,但追求同心选平钻这个思路也 ...

你推荐的只有大有5282京东自营有货,其他都搜不到。我还是买牧田的吧。电池和配件好买,高壹工机36V电池找不到。以后怕麻烦。只有牧田484不带冲击款电池和充电器都能单买。为了以后使用牧田配件也多。

网友:
就算不用T,建议也买T的,T的用料会比平钻更厚道,至于说T的同心度不够,相对于夹头本身同心度,T的结构带来的同心度问题几可忽略不计,但T的结构强度可是比平钻高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几款方便携带的那个好点

这三把我都有,更推荐484

网友:
不锈钢钻孔啊  多厚?钻多大?  好钻头比好钻提升效果更明显
那些高大上的钻 用起来应该没多大区别吧,反正我是没用过~~

网友:
狗东自营就是杀猪的货,亚马逊不到3500麦太保带电池,充电器110V的

网友:
工具肯定米沃奇, 但费钱,
国产12v也不差,

干活还是18v的,

网友:
我也是個電工,重型鑽壓根不適合,像481,996,2804跟gsb18ve ec那種的強大扭力壓根用不上,我覺得那是給木工開4寸或以上的孔用的。一般來說牧田484或者gsr18v ec這種就已經非常夠用了,60牛米可以兼顧扭力需求跟續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几款方便携带的那个好点

得伟791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