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龙老燃气热水器COMBINE JSD16-8A,装前检查一下

楼主(2019-06-27):
月初老燃气热水器挂了,电磁阀不吸合,点火器没怎么折腾就彻底不通电了
还好家里有台以前拆下的老热水器,装上顶顶

装前拆开检查一下
科龙的老燃气热水器

直排,型号COMBINE JSD16-8A

带个温度检测

在看底面

冷水入口

热水出口
里面能看到温度探头,NTC的吧

燃气入口
里面能看到电磁阀堵头

点火器

电池仓

开壳了

下部的管线

水气联动阀及微动,这俩的故障率比较高

电磁阀

双输出的点火器
和挂掉的一样,也是百威的

发现点火器的双输出只用了一根,另一根搭铁了
这应该是维修改装的(不是偶)

带的电源指示灯
这台热水器上没装它的位置

温度计
这是个独立模块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
燃气喷嘴,和老的那个不一样

燃烧室外观

铜管的

一点火针,一离子检测针

火口

顶面是换能器

管子穿在金属翅片上

翅片不知道是铜还是铝

另一侧是超温保护开关,一般是85度的

串联在电磁阀的维持绕组上,超温是切断电磁阀,关闭气路

装上之前的电池

点火啪啪啪

应该没啥问题,装上吧

直排,接上排气管直通烟道

点火一次成功,又可以用热水了

低档的直排燃气热水器都差不多,看起来也就是用料、布局的差异

网友A:
我的铝水箱漏水被我扔了,火排和点火器留着,准备改装煤气灶

网友B:
牌子是康拜恩,科龙是公司名称,很多山寨厂商爱用的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铝水箱漏水被我扔了,火排和点火器留着,准备改装煤气灶

这个可以有

网友:
铝的散热啊

网友C:
跟我家2011年开始使用的小鸭热水器几乎一模一样,就是多了个高大上的温度显示。不过我家那台前年冬季铜管冻裂,自己锡焊后仍然能用,但总觉得不踏实再加考虑直排不够安全,用了不久当时就淘汰换新了。
楼主的直排烟管直接送入公共烟道?不可取吧,直排烟筒至少应该通往室外大气啊!现在的强排式燃气热水器很便宜了,建议楼主过渡一下赶紧换掉旧机吧,也不需要太高档的,一千多元的完全够用,以你的水平,即便遇到点小毛病也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D:
铝的散热啊铝的散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牌子是康拜恩,科龙是公司名称,很多山寨厂商爱用的套路

康拜恩是科龙的一个品牌名,山寨爱用,大厂也爱用

网友E:
谢谢分享,看着还不错,哈哈=等牙膏

网友F:
15年了,还能用?

楼主:
有点硬,不知道是不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家2011年开始使用的小鸭热水器几乎一模一样,就是多了个高大上的温度显示。不过我家那台前年冬季铜管冻 ...

老楼只有公共烟道,不然就只能向楼道里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的散热啊铝的散热啊

这么老的货,应该不是用铝的吧

网友G:
高级,还带水温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看着还不错,哈哈=等牙膏

有点老了,不过比换下来那台后买的要好点

网友H:
谢谢分享。。。。。这个还有烟道温度显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年了,还能用?

你看,不是点上火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级,还带水温显示

就是加了个温度显示,又不能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这个还有烟道温度显示,不错。。。。

嗯嗯,烟道温度高了,偶就把火关小点,免得烟道里面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