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普通USB风扇改摇头风扇的方案

楼主(2019-06-27):
类似这样的:借用论坛里某哥们的图

网友:
我买的19块钱尚朋堂也想改成摇头,铜球

网友:
这风扇头是固定的怎么改啊!只能搞个云台放上去。

网友:
做一个底盘,加一个220V的摇头电机在底盘上,这风扇放上去就360无死角摇头了

网友:
用人肉模式即可

网友A:
这种风扇改摇头空间太小了,用小步进电机加控制板或者小电机加回走的机械机构,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改摇头空间太小了,用小步进电机加控制板或者小电机加回走的机械机构,太麻烦 ...

迷你的直流电机+变速齿轮?

网友:
买个玩具扫地机器人放底下 三四十块钱  哈哈哈

网友:
风扇可以不动,人动

网友:
拿在手里来回转动就是

网友:
有种空调送风面板的电机可以

网友:
微型步进电机试试

网友B:
前面装一个可以随风转动的导风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装一个可以随风转动的导风栅。

这个方法比较容易实现,但是会很难看

网友:
下面放个珠宝首饰展示架,360º无死角

网友:
可以考虑放硬盘上试试

网友:
真的蛋疼,都没摇头的结构,做个底座

网友:
微型减速电机 2-3块+蒸汽火车最大轮子上那种曲轴 就可以来回改变送风方向了

老坛子里面还有自然风电路 USB风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