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电动车码表

楼主(2019-06-27):
趁着pcb打样便宜,制作了一款电动车码表,用来代替电动车原来的欢乐表。使用stm32作为主控芯片,24c02用来存储总里程和车轮周长。电源部分使用了XL7015,支持 DC5V~80V 范围电压输入。主要功能有:本次骑行时间、本次里程、电瓶电压、骑行速度、总累计等。本来预留了霍尔电流传感器接口想想懒得装了,就先这样吧。
等有时间安装到电动车上。

网友A:
里程和速度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程和速度怎么实现的?

一般都会有个霍尔传感器吧,轮径也是固定的周长,转一圈给一个信号,累加就行了吧

网友:
我买的成品是用霍尔传感器的

网友:
电动车很容易实现,因为电机有霍尔信号输出,只要把连接线连到电机的一根霍尔线就能提取到轮子转数,剩下就是自定义周长和乘法累加计算了.

网友:
楼主折腾得很不错,哈哈,之前某鱼买了两个这种仪表的半成品,只有主板没有外壳。功能类似,车速信号有模拟和数字两种,模拟的是电机相线电压,数字的是霍尔脉冲。

网友:
坛里人才倍出,大师多做几块,方便坛友

网友B:
浪费时间精力啊  成品淘宝蜗牛的仪表 直接替换原车的款式齐全  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电压 霍尔 轮径 单次 累计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浪费时间精力啊  成品淘宝蜗牛的仪表 直接替换原车的款式齐全  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电压 霍尔 轮径 单次 累计 ...

你根本体验不到折腾的乐趣。。。。。

网友:
其实模拟的也可以调整马表盘上的电位器来作相对准确点的调整,速度相差1、2码没啥感觉的,毕竟没必要搞的很精确。

网友:
我用的蚂蚁,对比GPS之后很准,下面那个是控制器的温控

网友(2019-07-31):
新买的电动车码表不准怎么办?

网友:
可不可以公用电机的霍尔呢

网友C:
新车可以调整不? 欢乐表 就像脱了缰的二哈

网友:
12864G-0088?

网友:
折腾乐趣中。。。。。

网友(2019-12-24):
大佬,能交流一下吗?我最近也在想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车可以调整不? 欢乐表 就像脱了缰的二哈

可以调整,背后有一可变电位器,你可以参照GPS调整,我是找一段路,跑上一圈,GPS同时打开,看GPS是多少数据,再看欢乐表是多少数值,再做调整,几次下来,现在我用的跟GPS测的一样,也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