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830B 万用表 电流档和电阻档误捅220V试验

楼主(2019-06-27):
试验用的DT830B是九十年代产品,全插件版!做工还凑合,不过,缺少保护电路,整机只有一个200mA的保险丝!
1.先用200mA电流档捅220V市电!
结果是:烧了保险丝和200mA档的分压电阻0.99R。其它部分无损伤!初步分析,电流档内阻很小,220基本上被电流档分压电路给“短路”掉了,间接保护了其它电路!
2.用200欧姆电阻档捅220V。(这表电阻档缺少热敏电阻和三极管保护)
选200欧姆档,是因为200欧姆档分压电阻只有100R,捅220可能产生的电流更大,破坏性更强!
试验结果,200欧姆档分压电阻烧了,还烧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本应该是个保护作用的热敏电阻,厂家用一个普通电阻替代了!
另外,芯片也烧坏了!工作电流由4.75mA升高到了20多mA,但能开机,所有档位显示全笔画-1888!
本来在电池回路串接万用表,想测一下捅220时,电池回路瞬间的电流大小,万用表打在了毫安档,直接显示过量程了,没测出来具体电流,但过量程了,就说明电流不小!

网友A:
好好的一个表就这样当炮灰了,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一个表就这样当炮灰了,可惜啊

没事,芯片提前加装了底座,换上好的芯片,再把烧掉的那两个几分钱的电阻换上还能用!

网友B:
哈哈,又上这表演绝活来了,欢迎!

网友:
楼主是想换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又上这表演绝活来了,欢迎!

哈哈  一只坚强的表,炸了三次还能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一只坚强的表,炸了三次还能开机!
说明楼主还不会用炸,经常4个2把俩王带出去!
我拿四个2炸一下,就让它尸骨无存!

网友:
就怕烧断铜箔,pcb板碳化,就不好修复了。DT830B也算个古董了,要好好保存啊。

网友C:
记得我买的第一块万用表花了6块钱指针的,插220,指针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我买的第一块万用表花了6块钱指针的,插220,指针卡住了

6块钱?  是还没手掌大的那种装一节五号电池的?  我的第一个表就是赶集地摊强买的这种的!就是测个通断,量量电池有没有电! 后来被我拆了,有点后悔了,留着也是个纪念!

网友C:
引用 楼主:
6块钱?  是还没手掌大的那种装一节五号电池的?  我的第一个表就是赶集地摊强买的这种的!就是测个通断 ...

淘宝有卖的,做工就不用说了,一直想有个质量好的指针纪念一下,但是质量好的一般都是日本的。,我比较讨厌日本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卖的,做工就不用说了,一直想有个质量好的指针纪念一下,但是质量好的一般都是日本的。,我比较讨 ...

英国AVO和美国Simpson

网友:
辛普森,认识,不过即使买了也不敢用,太贵了

楼主:
把厂家省略的热敏电阻和保护三极管装上,电阻档再次捅220,连续接通5次,万用表完好无损!

网友:
就冲着楼主捅220v,加个分哈哈,其实也危险的,小朋友别学

网友:
一直都想撸一个这种硬封的830…楼主居然用来捅220…

网友(2019-09-09):
无聊的操作

网友:
我也有一块黑色的,好像10块钱买的,还没拆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6块钱?  是还没手掌大的那种装一节五号电池的?  我的第一个表就是赶集地摊强买的这种的!就是测个通断 ...

爱国者!支持!我也喜欢国货表!自己国家生产的万用表精度能达到使用要求,那为什么还要买外国货呢?实在不理解那些人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爱国者!支持!我也喜欢国货表!自己国家生产的万用表精度能达到使用要求,那为什么还要买外国货呢?实在 ...

很多人追求极致,见过为了测测电池有没有电,买个好几千的福禄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