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老手机无法充电,检查为,数据口的正极接触片坏

楼主(2019-06-27):
前几年的小米老手机无法充电,检查为,数据口的正极接触片坏了,内部电源适配器正极滤波电容等正常,手工加焊电线外接充电口(焊接点非常小,但还是一次焊接成功),可以充电测试。碰巧有接口了再换上去。

网友A:
还不如电池取下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电池取下来充电

感觉外置的充电器性能不如手机充电电路性能好,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电池取下来充电

说得有道理!

网友:
小米的老毛病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