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版瑞典ctek mxs7.0 汽车12v 7a蓄电池充电器拆解ctek Multi XS 7000

楼主(2019-06-27):
MXS7.0专业级汽车4S店MXS7.0MXS 7.0 为完美的通用型12V充电器。它是为较大容量的蓄电池,如厢式旅行车、娱乐车、船只和汽车蓄电池充电的理想之选。这些类型的车辆通常要求充电器能够解决蓄电池的多种问题。MXS 7.0提供了很多功能,如电池诊断功能,可显示蓄电池能否接受并保存电量;特殊的活化功能,可恢复酸层化和深度放电蓄电池的容量;独特的补偿充电技术,该模式下可在低温的冬季优化充电性能,并可对充电要求较高的AGM(吸附式玻璃纤维棉)蓄电池(如:Optima)充电。它同时提供供电模式,在蓄电池脱离与车辆的连接时保护车内电子设备的重要数据不会丢失。 MXS 7.0是一部全自动8步骤充电器,适用于电池容量在14-150Ah之间的12V蓄电池,提供7A充电电流,补偿充电时最高可适用于容量为225Ah的蓄电池。此款充电器的防护等级为IP65(防尘防水),设计旨为保护车辆电子设备,具有无火花、极性反接保护和短路保护功能。MXS 7.0提供5年质保。

详细参数
自动:全自动优化充电性能
12V:适用于所有类型铅酸蓄电池
蓄电池已充满电/补偿充电
寒冷天气/AGM:用于在低温条件下为蓄电池和AGM(吸附式玻璃纤维棉)蓄电池充电
活化:活化深度放电的蓄电池
供电:把蓄电池用作电源
12V
额定交流电压220–240VAC,50–60Hz
充电电压正常充电:14.4V,寒冷天气/AGM:14.7V,活化:15.8V,供电:13.6V
蓄电池最低电压2.0V
充电电流最大7A
交流输入电流1.2A rms(在最大充电电流下)
反向漏电流<1Ah/月
纹波<4%
环境温度-20°C到+50°C,高温下输出功率自动调低
充电器类型8步骤,全自动充电周期
蓄电池类型所有类型的12V铅酸蓄电池(普通、免维护、Ca/Ca、AGM 及凝胶体)
电池容量14―150Ah,可至225Ah作补偿充电
尺寸191 x 89 x 48mm(长 x 宽 x 高)
防护等级IP65
重量0.8kg
红字部分 厂家含蓄表达充电温度有点高 烫手,让用户不要担心,虽然温度高但不影响使用不会造成安全问题。

因为这个是定制品牌,hao车随车自带充电器 避免不必要问题故意遮挡

没看到电源ic   就看到一个恩智浦HEF4069UBT 六反相器

以及一个单片机  还有一个lm258比较器     因为这是一个定制充电器 所以有些功能跟标准量贩版不一样,标准版插电状态下输出两端应该是没有12v电压 而这个一直有哎,还有充电模式 涡流补充模式被屏蔽了 这输出线是磁性插头直接吸附在汽车上。

个人认为这种充电产品一边用户没必要购买,毕竟这量贩版一个也有一千大几,对于便宜汽车而言可以换三五次蓄电池了,而且这个充电器设计之初没打算让你一直用 用十年二十年,因为一年也充不上几次。所以内部高温就高温  反正加起来用不上几千小时。
还有一点这玩意充电只适合充到80%左右因为充后面20% 充电时间可能比充前面80%时间还要长。汽车电瓶电也不可能完全充满,充满启动两次加上车载设备自身耗电一晚上又到80% 90%

有坛友一定会说这玩意跟淘宝一两百充电器有啥区别,甚至说跟老式变压器式硅镇流充电机有啥区别,我说说个人见解,便宜产品输出电压电流保护不完善超压轻则电瓶失水鼓包失效 重则烧坏汽车上设备,尤其硅整流充电机 最高20v也正常。(一般汽车电瓶只有几百元 高档汽车电瓶动不动两三千100AH agm启停电瓶)

还有一般充电器都要拆下电瓶充电,这种保护功能完善 可不拆直接车上充电(现在稍微高档电汽车都不能断电,断电汽车会电脑锁死 各种报错无法启动)。最大优势插上去就不用管了  完全不担心过充

这个是官方连接有可能会失效:https://www.ctek.com/storage/ma/ ... .0-manual-CN-ZH.pdf

网友:
宝上好像就1家卖,要1800,豪车级电瓶充电器。

网友:
谢谢分享,肯定比一两百的要好,至于一两千的售价嘛哈哈买不起

网友:
再次过来学习一下,认真看了芯片部分,确实不错

网友A:
emmmmmm这个不会是智商税吧?

网友:
之前某宝有杜卡迪摩托车的充电器  故障机还要200大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mmmm这个不会是智商税吧?

这东西怎么说呢, 你觉得他值就值,觉得他不值就不值,谈不上什么智商税,用这个充电器也不是便宜车。

这种充电器针对hao车设计,因为汽车电瓶一块要两三千元,都是100AH左右agm蓄电池,豪车也不是天天开,时间放长了就会电瓶亏电,亏电时间过长电瓶就会造成不可逆转永久损坏,拆的这个是欧陆随车配套充电器,我买回来也就研究研究 这玩意好在哪里,反正我感觉充电8~10小时 进口跟国产没区别

网友:
发达国家 工资高,干一样的活,生产一样 的产品。肯定贵多了。实际产品主要成本在研发的人工成本。物料成本多不了多少的

网友(2020-01-31):
made in china,我买了个5A和0.8A两用的,
不过如果仅仅给汽车充电,建议买明纬的汽车电瓶充电器,也是7A,不到300,专业多了

网友B:
请问一下LZ,我仓库那边找到一个也是这种类型的充电器,应该是之前出租给二手车行他们遗留的,写着锂电专用。我试着冲自己的12V应急电源,没冲一会就不亮了,拆开看了一下,电路板和LZ的一样嚄(但是楼主是铅酸专用,我这个是锂电专用,我就搞不明白了~)。里面应该有一个小东西烧焦了, 请问还有维修价值吗?

楼主(2020-03-12):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LZ,我仓库那边找到一个也是这种类型的充电器,应该是之前出租给二手车行他们遗留的,写着锂电专用 ...

可以没是修的玩玩 ,我拆的是宾利版本,你这个迈凯轮版,还有很多版本,例如标准版本,里面硬件大致相同除非改版了,最大区别在于充电器程序,充电曲线一个匹配铅酸一个匹配锂电池。因为输出电压电流受上单片机控制,上面还预留一个编程口

如果不想修可以卖我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没是修的玩玩 ,我拆的是宾利版本,你这个迈凯轮版,还有很多版本,例如标准版本,里面硬件大致相同除 ...

可以呀LZ,我自己没有锂电池,卖给LZ吧,怎么联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没是修的玩玩 ,我拆的是宾利版本,你这个迈凯轮版,还有很多版本,例如标准版本,里面硬件大致相同除 ...

还想着站内短信LZ的,但是我的M值是负数~太久没上论坛了

网友(2023-07-28):
看样子是开关电源次级线圈烧断了,拆下看看多少圈重绕制吧!再看看有什么附属零件损坏的没?

网友C:
看了前面介绍就感觉不是滋味。什么断电锁死,不是智商税是啥呢,特斯拉,电脑不好用的时候,就给他断电再接上就好了,啥也不会丢失。难道某款破车的电脑比特斯拉还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前面介绍就感觉不是滋味。什么断电锁死,不是智商税是啥呢,特斯拉,电脑不好用的时候,就给他断电再接 ...

很多汽车都有防盗断电锁死,特斯拉新款16v低压小电瓶亏电电瓶也会锁死,但搭电能不能启动不得而知。

特斯拉牛的是自动辅助驾驶电脑,跟传统意义上发动机电脑是两个不同东西,传统车辆断电锁死发动机电脑无法启动车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汽车都有防盗断电锁死,特斯拉新款16v低压小电瓶亏电电瓶也会锁死,但搭电能不能启动不得而知。

前面拖车勾里面就有两条线,接上12v就能给特斯拉供电。16v小电池拔了没任何事,插上又会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