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插头,USB头,杂电池

楼主(2019-06-27):
2元地摊买的。好奇收。没特别之处,电流小,没啥用,也可能线不好导致电流小。头子踩破了,带灯的。顺便拍几张。

楼主:
电池跟帖,主要是挑战心理。好电不敢拆。

网友:
充电头的电路结构还是不错的,6脚芯片+场效应管扩流,应该不止1A,没看到肖特基整流管,一般都可以到2A。

网友:
充收音机比手机电流还大,说明D+D-没短接,上面有识别电阻,估计是iphone识别电阻,将其中一组电阻拆除,短接D+D-再充你的安卓机应该能跑上1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跟帖,主要是挑战心理。好电不敢拆。

洗干净后铜箔可以留着,无需买铜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干净后铜箔可以留着,无需买铜胶带。

不能沾水,沾水就炸

网友(2020-07-16):
老大威武啊,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