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A:走上一条不归路:打黑2把松下手钻,不知道型号

楼主(2019-06-27):
自从知道并迷上打黑这个事,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浪费时间和精力还有money,但没办法,就是爱折腾。
搞了4只钻,先折腾松下的两只,不知道型号,大佬们可告诉我?跟7206很像,但好像不是。

1号玉照,这个开关滞涩,不回弹

开关这好多颜料和灰尘,清理掉开关就正常了。

碳刷很长,没问题。

转子,有一些金属屑,清理掉。

波箱,很顺滑也不知道怎么拆就不拆了。

夹头实际上很新,提拉顺畅。

组装起来

就是外头的包皮太难看了,都翘起来了,用胶水粘一下看起来不错。

网友:
包皮太难看了,割掉

网友:
玩打黑的,感觉最好买个寨壳或比较新的二手壳换上(如果正好有卖的),这样至少养眼些、出掉也容易。不然很难示人吧,藏墙角也对不起自己的付出啊。

网友A:
我感觉我已经不想打黑了,白白把钱往水里扔,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有那钱,不知道能买多少好玩意

网友:
这个是7207,波箱基本用手就可以拔开,实在不行用尖嘴钳。难得定子这么新,运气不错。

网友:
外壳太埋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我已经不想打黑了,白白把钱往水里扔,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有那钱,不知道能买多少好玩意 ...

本就是花钱玩的个事情,你们非要搞得那么严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我已经不想打黑了,白白把钱往水里扔,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有那钱,不知道能买多少好玩意 ...

玩玩别那么认真,

网友:
这起子其实很不错的,都说要外观好的 。。。竟然也学我打黑了,运气还不错呀

网友:
  这个看起来也是7201啊

网友:
看表皮的惨样子,这家伙身经百战了,属钻坚强了。

网友:
好像是松下6702或者是6502,这个得看清楚波箱结构。

网友:
这机子皮实得很,很好用的。打击块力度杠杠的。我也入了两把。基本上只要不是压路机就撸它不坏。

网友:
现在打黑已经变质了,很难找到物美价廉的了。

网友:
想从二手商那儿捡便宜那可比登天还难。基本都是极尽利用之后无法修复了才会以打黑的名义放出来再坑人一笔。你会发现,花了无数次小钱之后终于成功了一次,仔细算算前前后后加起来的钱,还有折腾掉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如一开始就买个新的或者成色很好的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我已经不想打黑了,白白把钱往水里扔,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有那钱,不知道能买多少好玩意 ...

确实啊,打黑一大批,不如老老实实买几件好玩意

网友:
本来也想入坑打黑的,奈何技术不高加上打黑的价钱也不低了,所以到现在还是用人力驱动拧螺丝

网友:
几十块钱可以给你玩几天,打个球也要二三十块一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