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B:走上一条不归路之二:打黑2把松下手钻

楼主(2019-06-27):
跟A贴是同一个型号,这个就难看多了,这还是稍微清理过了的。

拆开,难看。

转子轴承锈住了不动

定子磁铁都烂了

开关有拆开修过,打胶了

夹头锈住了

锈掉的轴承和夹头,喷了3M锈敌,放了1天,用锤子敲还是不动
家里有瓶化油器清洗剂,不知道会不会更好使点?

再次咨询,这到底是个什么型号?

网友:
看着三把6225在手里吃灰我就决定不剁手了

网友A:
忍了多半年了,5把电批了,不打黑了!对了,那个拨动开关是干嘛的?

网友B:
磁铁粉碎了?头次见到!从没遇到或是见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忍了多半年了,5把电批了,不打黑了!对了,那个拨动开关是干嘛的?

我也不知道。。。还没研究明白,电池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粉碎了?头次见到!从没遇到或是见到这种情况

是啊,一块块的掉渣,可能是泡海水了,或者是被核辐射给弄坏结构了

网友:
松下7201,玩过几把,现有完整全新波箱,及全新的开关用感还行 ,碳刷机一般般,现有一把”加压到14.4v,用着还行

网友:
这东西打来干什么

网友:
研究品,练手用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忍了多半年了,5把电批了,不打黑了!对了,那个拨动开关是干嘛的?

打个黑还忍 ?大豆腐哇 说实话不打也好 ,我还有很多没拆呢

网友:
   ez7201啊  这种成色的你就扔到一边以后拆个零件用用得了 没有清理的必要   50就能买个外壳完整的

网友:
打黑完全看运气,打的不好找不到配件只能当垃圾了。

网友:
感觉完全没维护必要了,磁性必减弱,轴承声音很大,晃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