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断头的OPPLE照明MT-HY-03T-100可移动灯具,什么都好就是电池容量太坑。

楼主(2019-06-27):
拆修断头的OPPLE照明MT-HY-03T-100可移动灯具,什么都好就是电池容量太坑。

这么小的电池,用个2600的18650会死吗?这个小软包能顶多久用啊?

小的玻纤管

整块的铝基板灯板

上电电工胶布绝缘灯板底部

高亮功率,大概3.2瓦中亮功率1.7瓦
低档功率大概0.7瓦
这个是充电功率2瓦

网友A:
我也有个,里面太小,想加电池都没处放

网友:
空间就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里面太小,想加电池都没处放

无处安放的18650电池啊!这续航弱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处安放的18650电池啊!这续航弱鸡

网上那有些超薄充电风扇也是,好像才几百毫安时的聚合物,不到半小时没电了。楼主的台灯,可以买个18650电池盒外置在底座下面。

网友:
这次活动也买了一套吸顶灯和浴室三合一的灯,活动后价格1000多,值得入手。

网友:
楼主还要求几百毫安,我原来改的一个里面就一个大拇指指甲那么大的软包电池,超不过200毫安,正常最低档用都超不过两小时。后来换了节最轻的垃圾18650电池,每天都用,用一周不成问题。楼主可以弄个18650电池盒,在架子后面粘一下,外挂就可以。

网友:
偶是来看什么都好的

网友:
我买了个1.5W 的亮度不行 ,只能当个小夜灯用

网友:
看买的刚到手。就已经有拆的了。我半价买的。京东前天活动。半价。还有另一款也半价。实付75元。2个灯。

网友:
空间太小了没法装大容量电池,看一下有标签那面的底座里面有没有空间,可以的话找块合适的手机电池放里面,飞线并联起来加大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