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控制板这一部分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9-06-27):
空调的铁芯变压器发热有点大,烤的塑料有点味,想把铁芯变压器换成开关电源,但不知道这一部分是干什么用的
图中的黄色部分,不去理会行吗

网友:
没用不会这么设计~

网友:
估计是比较用的计时脉冲!

网友:
这个变压器不动断12v另加开关电源

网友A:
这部分电路是市电过零检测,给室内机风机调速用的.

如果去掉这电路,室内风机会工作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电路是市电过零检测,给室内机风机调速用的.

如果去掉这电路,室内风机会工作异常. ...

哦,没原理图,就怕带低压保护,如果单纯过零检测倒挺容易做,220市电串个100K电阻再串(两个光耦IN端并联反接),再把两个光耦OUT端正向并联,就隔离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