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用电锤的可控硅开关控制直流电机,偶尔会无输出,何解?

楼主(2019-06-27):
手上有个闲置的电锤调速开关,想用他来控制550电机,接线后转了起来,不过只是个开关,调速功能是没有的。

这里有个问题,当换向开关从正转到反转再调回正转时,开关是没有输出的,需要等一会儿才能用,Y?

网友A:
建议楼主度娘一下可控硅的控制原理,可控硅用在直流电上应该是不能够调速的。

提示:可控硅导通后需要交流电过零的时候(电流为零)才能关闭,下一个周期重新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度娘一下可控硅的控制原理,可控硅用在直流电上应该是不能够调速的。

提示:可控硅导通后需要交流 ...

这个已经了解了,也没打算用调速功能,如果能拆下来的话,我甚至想把主板去掉。

网友B:
那就把可控硅拆掉,当一个硬开关用就好啊,里面有铜触点的

网友C:
拿交流电钻的可控硅调速开关控制直流电机?买个使用MOS的直流电钻调速开关并不贵啊,也就十几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可控硅拆掉,当一个硬开关用就好啊,里面有铜触点的

锁止键的那一面已经拆过了,弹簧、卡片都去掉了,但是电路板拆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年头太久,里面有哪地方锈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交流电钻的可控硅调速开关控制直流电机?买个使用MOS的直流电钻调速开关并不贵啊,也就十几元吧。 ...

本来就试验的,我只是搞不懂为什么转向开关一个来回后会没有输出。电路板拆不掉,也没查到这个开关的电路,所以来这里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