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佳能Canon EF 50mm f/1.8 II 小痰盂镜头,清洁镜片霉点霉菌

楼主(2019-06-27):
过段时间就要出游了,于是拿出“小痰盂”一看,长霉点了,因为前期干燥片坏了,南方的“高潮”,所以....

这次仅仅是清霉点,所以拆得很简单:

1.卸掉后卡口的两颗小螺丝:
第一颗:

第二颗:

2.拆掉螺丝后把数据接口住下顶,再用小的一字螺丝刀从图中红圈往上翘,后盖子就可以取出来:

3.留意下图中红圈的卡口位,只要捏住镜片边沿逆时针转动一下,就变成第二图片的样子,这样就可以直接取出这个镜片组了:

4.用镜头纸清洁完两组镜片后就可以装回去了,要先装两颗小螺丝,最后直拉把上盖子对准按下去就完工!

“小痰盂”结构简单,性价比超高,出片不错!穷人三宝之一。

网友:
用着轻省,成像说得过去

网友:
很想买一个!但是用的很少!

网友A:
50mm人像镜头。。。弄个16mm到70mm变焦,差不多外出就够了。一变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mm人像镜头。。。弄个16mm到70mm变焦,差不多外出就够了。一变一定

本想入15-85,但太重,挂机随身带不合适,成像也不符盒身价,考虑中。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但总觉出片不够锐,基本都是用16-35F2.8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但总觉出片不够锐,基本都是用16-35F2.8L

价格是最直接的体现,轻是它的优点之一。

网友:
我有个尼康的小痰盂

网友:
好像有不少监控镜头,也采用等效50mm的结构,只不过比单反小很多。

网友(2023-01-18):
恭喜楼主完美修复,螺丝刀好像有点不匹配

网友:
简单吗?那是技术到家

网友:
穷人家的法拉利。貌似我拿这个镜头拍了不少片子。

网友(2023-06-05):
居然翻到这个老帖子。
我有个EF85 f/1.8,原来功能正常,放防潮箱里好多年,最近拿出来看看,发现自动对焦很卡,一顿一顿的,要按很多次快门才能走到合焦的位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改天拆开看看,可能结构差不多的吧,不过要看到自动对焦结构还得往下拆。

网友:
清除了装好就ok了

网友:
恭喜楼主完美修复

网友:
我的老机器600d套机18-55加了一个18-200...还能正常玩,,就是太重了...

网友(2025-06-07):
刚好要拆,感谢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