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把小刀修复抖音

楼主(2019-06-27):
外面听着哒哒响,里面原来塑料齿裂开了一个齿,用小刀把两边的齿轮刮掉一点,齿轮就完美修复了,不抖音了。当然买个配件机拆下来换一个也行。

网友A:
现在还用这种啊,以前可是高级货

网友:
我是来看抖音的,

网友B:
廉颇老矣,再好的设备也有老化的那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廉颇老矣,再好的设备也有老化的那一天

嗯,这个部位出问题的几率可谓是万里挑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用这种啊,以前可是高级货

就这机械机构,看着都喜欢,就是声音渣,不过有时候能找到从前的感觉

网友C:
我看不明白,想明白。是刮裂缝旁两个齿,不是两边齿轮。该加点502,防扩裂。再稳当点,侧面粘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不明白,想明白。是刮裂缝旁两个齿,不是两边齿轮。该加点502,防扩裂。再稳当点,侧面粘加强筋。 ...

是的,通过刮两个齿减小上下齿间距就可以抵消裂齿带来的卡齿,这个东东就这样修一下能用好多年了,着实没必要上502.所以就没上。

网友(2020-02-28):
抖音是当下最火的小视频app你咋给整没了呢

网友(2020-07-23):
还以为是刷抖音了,原来是卡带机大跌眼镜了

网友(2021-08-31):
我来看小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