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有人遇到过种情况吗?怎么破?

楼主(2019-06-27):
用keil的时候最讨厌遇到这种问题了,大家有遇到过吗?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这是逼着我们用IAR吗?

网友A:
最近Keil老出现“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的情况,很有可能你的工程路径中有中文(不过之前Keil是支持的),将路径变成中文就可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Keil老出现“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的情况,很有可能你的工程路径中有中文(不过之前Kei ...

全英文的路径一样会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B:
去官网下载最新版本试试。注册机一样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下载最新版本试试。注册机一样还能用。

就是在官网下载的 c51v960a.exe

网友:
keil确实蛋疼,但是也是大家用的最多了,上次用STM8S搞东西用了下IAR确实比keil好用,结果上次移植STM32库到IAR失败了。。。

网友:
貌似是替换的源文件有问题。。。网上有这个解决方法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