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霍尔驱动的USB风扇,怎么提高电压?

楼主(2019-06-27):
用的霍尔元件是276,5V工作转速比较慢,想提高转速,直接提高电压不行,转一下就停,但是查276的手册好像工作电压20V都可以,是这货坏了吗?

网友A:
拆了重绕线圈,换粗点的铜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重绕线圈,换粗点的铜线就行了

是线径的关系吗?问题是5V的电机,我上9V电压直接转几下停了,这个霍尔带电压保护?

网友:
楼主的帖子大部分都是这种一句话提问 没营养回复

网友:
估计电压太高了吧,高个20%,6V差不多,我的24V风机调整电压能明显感觉转速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线径的关系吗?问题是5V的电机,我上9V电压直接转几下停了,这个霍尔带电压保护? ...

不清楚,可能风扇板子上还有其他保护元件吧,线径决定了电流,想快就得加粗线径。当然,有些风扇的定子矽钢片就那么一丁点厚度,设计余量太小,改了也容易发热过大。

网友:
20V 是芯片的耐压,这个芯片应该是过流保护。5V的风扇用9V 不改变线圈的话,电流太大,芯片保护后就不转了。要提升电压就必须改变线圈匝数,使电流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可能风扇板子上还有其他保护元件吧,线径决定了电流,想快就得加粗线径。当然,有些风扇的定子矽 ...

我的一个风扇不转了,指导一下维修行吗
是用18650电池驱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风扇不转了,指导一下维修行吗
是用18650电池驱动的

是那种充电风扇的话就先断控制板,直接给风扇上电试试转不转,看是板子问题还是风扇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充电风扇的话就先断控制板,直接给风扇上电试试转不转,看是板子问题还是风扇本身问题。 ...

我也是这样想的。估计电机无事。我在电池正负极那引两条线出来给手机电池充电,有天发现风扇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