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报废1995年的JB-90-2型定时恒温磁力搅拌器-上海天平仪器厂

楼主(2019-06-27):
仓库里报废的,是上个世纪的风格,好奇它的调温和调速原理,所以拆开研究一下。

电源插头已经不知所踪。

有接地线好评

满是灰尘和锈迹

背面有保险丝座和钮子开关,还有一个未知插座。

拆开底部的螺丝,很厚实的铁板攻丝,螺丝镀铜?一点都没锈,反而是垫片都锈了。

松开螺丝就散架了,不过磁铁吸力很强,牢牢吸在上盖。

暴力分开看到一个变压器,一个电机,一块小电路板和瓷质加热丝接线器

仔细看看电路板,一颗可控硅,大大的红袍绕线电阻,还有两颗cbb以及几颗金属膜电阻和DB3驱动可控硅

剪掉加热丝座的连线,这边没啥可以研究的,不拆了。取下背面的钮子开关,剪掉保险丝和未知插座连线

继续拆面板上的定时器和调速旋钮

定时器竟然是铜齿轮的,好评,卸掉变压器和电机看看

叶轮上固定磁铁旋转,电机看着是交流电的

全部零件,电机有四根线,两根接在一起,应该是两个绕组,还有一颗浸油电容串联在其中一个绕组上

本以为调速的原理是可控硅控制变压器初级电压,
实际上是150欧姆电阻分压次级绕组的电压给电机的其中一个绕组,
主绕组与1UF电容串联后接在变压器另一个次级绕组,
是改变辅助绕组电压达到调速效果吗?

加热丝控制部分,这才是可控硅的用途,所谓的恒温,其实是调功率,
那几颗金属膜电阻串联,通过背面的钮子开关切换串联到DB3的电阻值调控BTA触发角实现。
而两颗大红袍则是面板知识灯LED的限流电阻。

哈哈,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啊,老货就是奢侈,可惜也该被淘汰咯,谢谢捧场~

分割线,继续研究一下报废的原因

定时器是上海手表七厂出的,铜货,拆掉外面的透明塑料壳,看到里面还是很不错的

齿轮也是铜的,好评

上电试了一下电机,能调速,但是调节过程卡顿,仔细看电位器发现异样,变压器发热也厉害
量了一下电压发现两个绕组都是输出交流24V,加在这个150欧姆的电阻器上功率大概是3.84W,小型暖宝宝。
蓝色塑料件都烧变形了

拆开,里面烧得更严重,外壳是白铜,里面的塑料机鼓包了

这样看更清楚

由于发热变形,电阻丝绕组高度不一致了

拆掉手柄,里面刮下来的塑料渣

塑料件底部变形鼓胀,把绕组顶起来了

得到一个150的绕线电阻,其它扔掉,哈哈

网友A:
小时候在电视上看见磁力搅拌好神奇,大点才推测出原理
木有牙膏呀

网友B:
记得这个用的搅拌棒是玻璃封装的磁铁

网友C:
用个可控硅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在电视上看见磁力搅拌好神奇,大点才推测出原理
木有牙膏呀

是呀,磁耦合搅拌还是很给力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个用的搅拌棒是玻璃封装的磁铁

对的,玻璃封装的有,聚四氟乙烯封装的也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可控硅可以啊

谢谢捧场,哈哈,看中那个老货可控硅了,打算拆下来

网友D:
壳子可以改加热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壳子可以改加热台

可以用来拆LED:lol:

网友F:
谢谢分享。。。。。有实物,有原理图,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子可以改加热台

壳子有些锈,而且笨重,已经扔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来拆LED

没错,可惜拆led我有ptc发热板啦,小巧好用还恒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有实物,有原理图,好评。。。。。

谢谢捧场,哈哈,好奇那个年代是如何控制的,所以粗略画一画咯

网友G:
就是个大铁疙瘩,这牙膏挤的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个大铁疙瘩,这牙膏挤的费劲~

谢谢捧场,哈哈新款的数控带屏幕,单片机加步进电机的,高级货哈哈,同样等牙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哈哈新款的数控带屏幕,单片机加步进电机的,高级货哈哈,同样等牙膏 ...

肯定越来越先进哈,强烈抗议m挤牙膏制。。。。。。抗议无效~

网友H:
居然是搅拌机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越来越先进哈,强烈抗议m挤牙膏制。。。。。。抗议无效~

哈哈,顺从。。。。屈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居然是搅拌机哈哈哈哈。

谢谢捧场,哈哈带加热的搅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