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酷开电视机怎样去除开机广告?

楼主(2019-06-27):
请教,酷开电视机怎样去除开机广告?每次开机太烦了。

网友:
换电视 换电视

网友:
酷开酷开,开机没广告不酷

网友:
家里只有小米盒子,好像是搜索miad目录,删除,建同名空白文件占用名称,然后开机广告就没了。手机也类似,酷开就不知道了,一般路由器带过滤的话,可以过滤域名什么的。

网友:
不要买 互联网电视/智能电视,不然广告不可避免

网友:
智能电视就这个麻烦,而且很多还是阿里的系统,更麻烦,安卓的倒还好搞一点

网友:
现在的电视都是互联网电视/智能电视,想找下普通的都找不到的。

网友A:
关注微信“酷开会员”公众号,联系人工客服,投诉开机广告烦人,会让你报激活ID号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微信“酷开会员”公众号,联系人工客服,投诉开机广告烦人,会让你报激活ID号屏蔽。 ...

还有这种操作?可以试试。不行也要骂死他们。

网友B:
想法破解系统,删减相关文件。这是我的经历你可以借鉴下
https://www.znds.com/tv-113790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破解系统,删减相关文件。这是我的经历你可以借鉴下
https://www.znds.com/tv-1137901-1-1.html ...

多谢!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把智能电视当普通电视用...不联网就没广告了..

网友(2019-07-31):
打400然后给他们说问他们怎么关,他们告诉你不能关,你就说国家政策允许用户自主关闭广告,给他们两个选择1你们给我把广告屏蔽,2要么教我自己怎么整,他们会告诉你查询一下,让你提供一个什么电视里面的代码给你加入黑名单,然后就没有广告了,管他什么黑名单白名单没有广告就行了

网友(2019-09-05):
最稳妥的办法是不要联网,另配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