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p43主板 cpu不供电 凉凉

楼主(2019-06-27):
测试4针12v cpu供电没有短路 12v正极和接地的电阻无限大 开机上管D 有12v  g,s 都为0.02v电压
烦请大神指点一二
不要说买新主板 主板我很多  主要想向各位大神学习  谢谢

楼主:
没考虑电容的问题 这个主板是全固态

网友A:
CPU没供电有很多原因,先易后难,刷个BIOS试试,技嘉的好像比较容易掉BIOS,有备份ROM的话也要刷,还是没有嘛就要慢慢修了,从IO信号开始检查起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没供电有很多原因,先易后难,刷个BIOS试试,技嘉的好像比较容易掉BIOS,有备份ROM的话也要刷,还是没有 ...

可以开机的 就是cpu不供电  cpu凉的

网友B:
查下cpu电源管理芯片en开启信号。

网友:
全固态也出这种问题啊,为我家的电脑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cpu电源管理芯片en开启信号。

本人小白  麻烦告知一下 怎么测试

网友C:
每个R50电感的对应3个场效应管好好查查 这是容易损坏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R50电感的对应3个场效应管好好查查 这是容易损坏的零件

这四颗mos都是好的 测了

网友D:
还是先插上诊断卡看看复位信号出来没有,然后再查CPU供电芯片的供电,EN,这些功能脚的信号电压正常不,本着由易到难的原则,先看看COMS电池电压正常不,再把两个BIOS芯片互换位置试试,再不行刷个新的BIOS程序上去。还不行就查IO的相关功能脚,再查CPU供电芯片的。如果还搞不定就换板吧。这板子某鱼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先插上诊断卡看看复位信号出来没有,然后再查CPU供电芯片的供电,EN,这些功能脚的信号电压正常不,本 ...

哦  好的 我吧bios互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