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笔记本散热器拆看及简单整形

楼主(2019-06-27):
捡了个笔记本散热器,经测试两个风扇都能旋转,灯也能点亮。就是高脚端有机玻璃有缺失,拆开看看,再简单整形,继续发挥散热功能。。。。。。。。

网友A:
当风扇用?我也有个底座还不知道干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风扇用?我也有个底座还不知道干嘛用

散热用的

网友B:
有次丢垃圾也见到一个,咋看还以为是 部 手提,猛然激动一下。你这个把接USB口的线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次丢垃圾也见到一个,咋看还以为是 部 手提,猛然激动一下。你这个把接USB口的线都省了。 ...

降成本是硬道理。

网友:
可以试试把风扇转子改钕铁硼磁钢,估计转速能提高一些,功耗降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