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联想XP系统C盘磁盘空间OKB,系统问题

楼主(2019-06-27):
     是这样的,公司人事的一台很旧的电脑(联想品牌机5年前的)还是XP系统,C盘分的40G,上个月开始就突然显示C盘磁盘空间OKB,我以为是他们桌面文件放多了,软件装多了导致的问题。我就把桌面的文件全部整理到了D盘,多余的软件全部删除。然后清空出了1个多GB的磁盘空间,又可以正常打开文档保存和打印。可是最近两个星期频繁出现这样的状况,比如现在出现磁盘OKB报警,我马上扫描清理下或者重启下就多出个几百M的空间,但是第二天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变成OKB,扫描病毒没有发现有病毒。     因为这电脑上面带有公司考勤,门禁,食堂等多位一卡通系统,又不能随便重新做系统。 这个情况到底是中毒了还是说安装的某个软件使用中导致这个问题?求大神们指导下解决方案。

PS:我在网上看到可以用DiskGen分区软件可以把D盘多余空间分给C盘的方法(不知道XP支不支持这样的操作啊)?
再次求各位大神能帮忙指导上面的C盘空间无缘无故变OKB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直接买个新硬盘,C盘分大点,系统ghost过去就好了
如果D盘没有资料,可以把D盘整个删了,然后把空间都归到C盘,这个在系统自带的磁盘管理可以做到

网友:
可以试下磁盘清理工具。
比如 Wise Disk Cleaner 电脑磁盘清理工具。

再不行把D盘数据备份到移动硬盘,然后用你说的磁盘管理软件删除D区,然后无损扩大C盘,再保留足够容量分为D区,恢复数据。OK了。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某个软件的缓存文件吧。
以下方法供你参考:
1、看一下近期装了什么软件,然后设置一下。最常见的是QQ、微信或邮箱。 可以进这些软件里边把缓存的目录设置去其它盘;
2、XP占用不了多少空间,正常来说40G已经够用的了,你可以在C盘里边看一下哪一个文件夹占用较大,一步一步的找,就可以找到原凶了;(记得把隐藏文件显示)
3、用分区软件把其它盘未使用的空间分割给C盘。如果担心会坏的话,可以把整个C盘GHOST备份出来,最好放在其它电脑或移动硬盘,到时候就算换一个硬盘都可以再使用;
4、是否中毒?不过你都说了已经杀毒了,没发现。不过也可以换其它杀毒软件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当前C盘pagefile的大小。
C盘不要设置pagefile,改到其他盘。

网友:
一,微信缓存能大到二三十个G
二,可以用U盘进PE系统后用Diskgenius把D盘缩小,然后把缩小的客间分配给盘。

网友A:
不能随便重新做系统 ……这个机器日常不做备份, 一旦有问题,后果严重

网友:
用HDTunePro查查是不是有坏道了,如果磁盘有问题会写入文件占空间的,

网友:
是不是装了什么软件 我遇到过装360天擎得 每时每刻都备份一些东西 满满得空间就没了 而且还没办法手动删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随便重新做系统 ……这个机器日常不做备份, 一旦有问题,后果严重

+1024

考勤,门禁,食堂一卡通,
那么多数据在里面,
没有备份的话,
哪天挂了不要太爽

网友:
虚拟内存吧,换个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24

考勤,门禁,食堂一卡通,

挂了就挂了呗,做不了备份,用ghost备份报错,我都不知道哪个大神给装的系统,6年前的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挂了就挂了呗,做不了备份,用ghost备份报错,我都不知道哪个大神给装的系统,6年前的啦 ...

又不是只有那一种备份工具。。。

再说,也不是非要全盘备份吧?
单备份数据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只有那一种备份工具。。。

楼主说的是还有特定硬件驱动之类的,很头大。
这种系统东西我才不碰,万一整不好就惨了。

网友:
C盘右键属性-常规-磁盘清理,尽管时间长点,但清理得最干净最安全,我20G的C盘从未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