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破解品益AL-06定时插座倒计时和童锁功能

楼主(2019-06-27):
前些天领劵买了一个倒计时插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527,由于马虎没注意有没有倒计时功能,结果到手发现并没有,觉得有点遗憾,研究了一下发现可以破解出被屏蔽的倒计时功能,拿出分享给坛友,注意之前买了廉价款的破解后不要到卖家那去炫耀,以免给本人带来麻烦,谢谢!

注意主板红色箭头两个跳线

焊锡直接短路

装好此时倒计时功能还没激活,按右面复位键2秒,重启。

清零后屏幕出现锁头图标

此时还不能用倒计时功能,戳四下清除按键后图标变成解锁样式(童锁)。

同时按设定和时钟进入倒计时模式。

按模式键可以切换倒计时开和关

这个是倒计时关

按小时 分钟 直接设定时间, 设好按设定键启动。
测试一下 设定一个1分钟定时开

1分钟后如约点亮红灯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膜拜大神,你真是太厉害啦

网友A:
发现坛友黑色版本拆机图上对应位置焊的是电阻,白色版本焊盘是空的:

@kkdkj 可否看一下对应的电阻阻值,这样直接按对应的阻值补上贴片电阻说不定更完美

网友B:
大婶你真是太厉害了,老实交代是怎么试出来的?

网友:
这个定时插座比较小巧精致

网友:
太复杂了,女人、小孩和老人不会用,还是那种机械式的简单方便。

网友:
品益倒计时插座 小时和分钟各买过一个,其实小时款的也有分钟功能,分钟款的还贵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拜大神,你真是太厉害啦

谢谢支持~

网友C:
厉害厉害,早知道就买一个了,最需要的倒计时功能没有才没有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你真是太厉害了,老实交代是怎么试出来的?

元首过奖了,也是瞎试的,当初拆解时就发现有跳线,琢磨厂家应该不会为个一模一样的外形设计两款板子,头两天分别短路了j4 j2 和一起短路(j3厂家已经默认短接)发现没什么变化,突然想到是不是需要复位一下才行,果然出现了一个锁头,家里还有一款带倒计时的它牌儿,和这个布局按键操作类似,于是按照它牌说明俩钮一起按还是没反应,于是想到是不是应该得把那个锁头打开,于是挨个乱按,加组合键,结果试了10多分钟,发现解锁方法,最后终于破解成功,如果有升级款说明书会少走一些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坛友黑色版本拆机图上对应位置焊的是电阻,白色版本焊盘是空的:

@kkdkj 可否看一下对应的电阻阻值, ...

原来还有俩电阻,看了一下坛友并没有拆下液晶,组织无从得知,不过问题不大,这俩位置板子上丝印就是跳线,应该就是低阻值电阻,直接短路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早知道就买一个了,最需要的倒计时功能没有才没有下单

嘿嘿 手慢无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有头有个,

网友:
厉害,这都能升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坛友黑色版本拆机图上对应位置焊的是电阻,白色版本焊盘是空的:

@kkdkj 可否看一下对应的电阻阻值, ...

为破解再拆一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264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还有俩电阻,看了一下坛友并没有拆下液晶,组织无从得知,不过问题不大,这俩位置板子上丝印就是跳线 ...

为破解再拆一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264

网友D:
刚看了楼主的帖我也拆了我的看看,可惜板子跳线不一样,只找到红圈的跳线,短接并复位就出现了反6字图标,可惜没看到有锁,仔细看液晶屏没发现有锁的图标,经测试按4下清除键能去掉反6字母,但是没有倒计时功能,设置完一分钟内反6重新出现,经鉴定这是个防误触(或者说是童锁)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楼主的帖我也拆了我的看看,可惜板子跳线不一样,只找到红圈的跳线,短接并复位就出现了反6字图标, ...

估计你这个本身就不带倒计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楼主的帖我也拆了我的看看,可惜板子跳线不一样,只找到红圈的跳线,短接并复位就出现了反6字图标, ...

j2也短接试试~

网友:
要是有存储倒计时时间,一键读取更好了,适合电动车充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