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了22合1拆个电磁炉

楼主(2019-06-27):
不知什么时候的电磁炉,从仓库里翻出来,拆掉看一看

楼主:
继续再上图,补图
现在换了新版网站,手机登录不是原来那种界面了,

手机登录后和电脑页面差不多了,

不知道怎么切换??

网友A:
老货铜线盘的,就是脏了些,好好清洁一下看看能不能用,不能用的话试着把它修好,比现在的那些电磁炉要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货铜线盘的,就是脏了些,好好清洁一下看看能不能用,不能用的话试着把它修好,比现在的那些电磁炉要强的 ...

目前还不会修,

而且家里还有两个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货铜线盘的,就是脏了些,好好清洁一下看看能不能用,不能用的话试着把它修好,比现在的那些电磁炉要强的 ...

目前还不会修,

而且家里还有两个坏的

等以后把坏的拼成一个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还不会修,

而且家里还有两个坏的

不会修可以学,坛子里好多修电磁炉的帖子,多看多研究,看别人都是怎么测的。比如先看保险坏没坏呀,桥堆和IGBT有没有明显短路呀,三大电压正常不正常呀,看多了也就大概知道怎么检查怎么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可以学,坛子里好多修电磁炉的帖子,多看多研究,看别人都是怎么测的。比如先看保险坏没坏呀,桥堆 ...

好的,我尝试一下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老古董了

网友(2020-03-22):
线圈看着比现在的好多了

网友:
就是 洗洗刷刷 比现在电磁炉强的不是一心半点,洗好了如果没坏,当主力使用都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老炉光铜线就有半斤重,现在这几年出的电磁炉只能拆出来一两的铝,太可笑了

网友(2020-07-07):
油乎乎的,都拆开了还不洗刷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