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ISLE MP282S迷你背夹电池拆解,更换损坏的Lightning插头成功

楼主(2019-06-27):
    OISLE苹果专用迷你背夹电池MP282S,是一款适用苹果iphone X 5/6/7/8便携轻薄充电宝。朋友136元买的,用了不到两月,插头就坏了,朋友对它的怨气不小。让我给瞧一瞧,难弄的话就丢弃。

一、外观及指标
商家的图片,看起来比较吸引果粉:

282系列有三款,其中282P02可用于安卓机型:

下面是拆解的主角,已经损坏的MP282S:

损坏的部位是lightning插头,看来这个结构不耐插呵:

背面的开关及充电模式按钮,四个电量指示LED灯(蓝):

二、拆解
用大指甲小心沿四周拨开暗扣,取下盖板:

内部一只2800mAH锂聚合物电池(YL555456),生产时间2018年4月17日。由于使用时间短,电池状况良好:

有四颗螺丝固定电路板:

卸下四颗固定螺丝:

取下电路板及电池(电池上有不干胶粘在外壳上,要慢慢剥离):

三、元件
损坏的lightning插头细节:

16针lightning插头焊接在电路板上:

电路板上的元件分布:

灰色方形1R0是贴片功率电感(1uH);右边的HT30是台湾合泰LDO(三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IC, 为MCU提供3.0V稳压电源 :

ETA6185是一款目前业界尺寸最小(QFN 3x3封装),专门为大容量锂电池系统设计的高达3A充电电流的开关型单节锂电池充电芯片,同时此芯片也可以逆向操作,从电池端升压给输出至少5V/3A的电流(OTG)。

14脚MCU被抹去型号:

6脚7071C是锂电池保护IC,与8脚8205(双NMOS管、20V/ 6A)搭配组成完整的锂电池保护电路:

四只蓝光LED,作为电量显示:

A63A(LM321)是SOT23-5 贴片运算放大器;Y2(8550)是SOT23贴片PNP三极管;S5(CJ2305)是SOT23贴片PMOS管场效应管:

四、更换损坏的插头(电源开关关闭情况下操作,最好先脱焊电池引线)
经过检查,这个充电宝除了插头损坏外,其它都是好的。尝试更换插头修复。
1、用热风枪吹下损坏的插头,先用耐热胶纸将充电插座隔离一下,用8mm风嘴对准针脚焊点吹,温度300度左右:

2、找到一根坏的三用充电线,上面有lightning插头:

慢慢小心剥离插头外层封胶,见到内部电路板:

用热风枪吹下与插头连接的电路板,时间要短,插头端可用湿棉线缠绕,防止高温损坏插头塑料绝缘层:

对比两个插头,发现针脚的宽度不相同,三用充电线上取下的插头针脚宽度只有4.6mm,而原装的插头针脚宽度为6.7mm。尼玛还有这样的问题!不能用!见下图:

3、到TB去搜“iPhone 5代6代7代Lightning8P USB焊线式兼容插头USB 8针公头”。找到一家店,0.4元一只,邮费8元,10元拍了5只。这种插头的针脚尺寸与原机匹配:

用热风枪焊接上新购的插头。操作时,注意先给针脚上一点松香,用耐热胶纸将充电插座隔离,新插头用湿棉线缠绕,防止热损坏:

4、装还原:

五、装在手机上使用
正常使用,没有问题。但强烈感觉纤细的插头支撑不了电池的稳固,怪不得稍不小心,就容易折断插头!

六、结束语
    OISLE的产品做工及材料还是不错的,看起来是接口设计强度不够,但主要还是充电宝没有包边手机,又没有其他受力保护设计,致使插头处承担了使用中的较大外力,容易损坏。这与固定不动的充电座、音响座上面的闪电插头不易损坏不同。这一点不改进,该充电宝插头损坏故障率必定高,要求使用人小心翼翼、像呵护精密仪器那样用充电宝不现实,也做不到。
    根据拆修情况,若要更换插头,充电线上的lightning插头一般都不能用,其插头针脚尺寸偏小。应选用安装在充电座、音响座上面那种闪电插头(Lightning 8Pin USB焊线式兼容插头),要事先核对一下针脚尺寸无误,才能保证更换成功。
    谢谢观看!

网友:
如果增大硅胶的吸附面积,使手机与背夹电池贴附牢固,可能会减轻插头处的受力。

网友:
这结构确实不牢固,插头断是必然的

网友:
你买的一体头,要比之前的结合头耐用

网友:
如果是我,就把苹果电池的正负极引出来,直接接在外置充电宝的电池上,。
如此还省了外置电池升压,手机内部降压带来的损耗。

网友:
楼主插的太苦了 嘿嘿~

网友:
还是那种背壳电池稳当些

网友:
这种设计的插头部位受力较大,容易出问题,单靠增加胶粘面也不见得可行

网友:
没有断开 电池 不会短路吗?

网友A:
对,最起码要有抱边,这种设计存在明显缺陷。

网友:
那"取样电阻"是个电感……指鹿为马……

网友:
秀啊 这个采样电阻 天秀啊 天下之大 唯有你独秀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最起码要有抱边,这种设计存在明显缺陷。

嗯,增加抱边应该是最便宜的加固方式了,避免单向受力

网友:
模特漂亮,应该不便宜啊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
没固定夹子,我觉得摔了必然折插头。。。

网友:
触点外露,始终感觉不好~

网友:
把这个内脏移植到山货背夹。

那真的爽了。

网友:
图文并茂。还有解说,的确不错。还成功吸引到别人的修正。简直就是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