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电视刷机变砖了开机黑屏无logo

楼主(2019-06-27):
康佳LED58X9600UE ,刷机后出现蓝色进度条,百分百以后就黑屏了,等了一两个钟没反应,拔掉电源重启后也是无logo画面一直黑屏,期间黑屏和背光画面交替出现,强刷也没反应,刷机前一切正常,电源指示灯正常,无声音,哪位帅锅帮我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强刷也进不去,按音量➕键开机无反应,郁闷死我了,叫售后估计得砍死我,拜托各位了

网友:
不懂帮顶,找售后估计还不如直接淘块主板回来了

网友:
找售后肯定不能告诉他们你自己刷过机啊

网友:
这么智能的电视我都不敢买

网友:
找一下淘宝上看看有卖程序的吗自己编程器刷

网友:
看看这个存储,真是“大”的可以。这些厂商都是在玩文字游戏。“8Gb"....."32Gb"......

网友:
直接去淘宝买一片带固件的ROM芯片

网友A:
8G内存,配置真够高档的。这个肯定应该先找售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G内存,配置真够高档的。这个肯定应该先找售后啊。

注意单位,是8Gb,不是8GB。8Gb=1GB:sweat:
这就是厂商的文字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单位,是8Gb,不是8GB。8Gb=1GB
这就是厂商的文字游戏

卧槽,这个文字游戏。。。不说都没注意到

网友:
刷机哪有几分钟就好的  动不动就把电源  就是刷好的也被你折腾坏了  找售后啊  一问三不知 就说不亮了 要保修

网友:
我家的也是康佳的卡的跟狗似的,开个电视有时间就要两分钟,装个机顶盒吧还不能直接进入机顶盒还要手动才能进入机顶盒,气的我都想把电视给换了,有什么能刷了我也给刷一下那怕把那个智能的给娶了不要也行啊挂个机顶盒也比它运行速度快啊

网友C:
这里的吉字节和我们平常所说的“GB”不同,后者实际上是“GiB”(因为Windows对GB这个信息计量单位的误用,因此在Windows中显示的"1GB",其实应是指"1GiB",但Windows却显示为"1GB",而常造成误解。)
实际上,1GB=1000MB=1000000KB=1000000000B
它不同于,1GiB=1024MiB=1048576KiB=1073741824B(这里不是iB)。
然而这两者换算方式的不同,往往造成混淆。例如,一般的硬盘生产厂商采用1,000,000,000(10)字节 = 1GB的进制,而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换算公式则是1 GB =   = 1,073,741,824 字节由于两种换算方法的不同,使容量在计算上相差了7.3%,所以常有Windows系统报告的容量比硬盘标示的容量还要小的情况发生。但在苹果公司的OS X操作系统中,对于存储设备的容量计算方式与硬盘厂商一致,均为1GB = 1,000,000,000(10)字节的十进制,避免了计算和使用上的麻烦。
与其他单位的换算
1GB = 1,000(  )MB
1GB = 1,000,000(  )KB
1GB = 1,000,000,000(  )B
附:Gibibyte(GiB)的换算
1GiB = 1,024(  )MiB
1GiB = 1,048,576(  )KiB
1GiB = 1,073,741,824(  )B
换算
1B(byte 字节)=8bit
1KB(Kilobyte 千字节)=1024B,
1MB(Megabyte 兆字节 简称“兆”)=1024KB,
1GB(Gigabyte 吉字节 又称“千兆”)=1024MB,
1TB(Terabyte 万亿字节 太字节)=1024GB,
1PB(Petabyte 千万亿字节 拍字节)=1024TB,
1EB(Exabyte 百亿亿字节 艾字节)=1024PB,
1ZB(Zettabyte 十万亿亿字节 泽字节)= 1024EB,
1YB(Yottabyte 一亿亿亿字节 尧字节)= 1024ZB,
1BB(Brontobyte 一千亿亿亿字节)= 1024YB
注意:MiB和MB等表达的区别:
Mebibyte(Mega binary byte的缩写)是信息和计算机存储的一个单位,简称MiB。
Mebibyte与Megabyte有很密切的关系,根据上下文,Megabyte(MB)可以是Mebibyte(MIB)的同义词,或者是 10兆字节 = 1,000,000字节。
同时KiB、GiB、TiB等均是类似的表达方式。带i的为二进制表达前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吉字节和我们平常所说的“GB”不同,后者实际上是“GiB”(因为Windows对GB这个信息计量单位的误用, ...

有啥区别,不是更大了,就是1000MB和1024MB的区别?

网友(2020-04-06):
你在哪下载的固件,是不是对应的固件选错了?他这玩意儿都得根据版本号对应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