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豆浆机能改绞肉机么?

楼主(2019-06-27):
家里人爱吃饺子,肉馅成了问题。菜市场的绞肉机脏死了,估计从来不洗,而且别人绞的都是些淋巴肉什么的,拿去做肉包子馄饨之类,一不小心就混进我的肉泥里了。而且买的肉清洗是个问题,拿回家洗了再拿去绞的话时间又来不及,多半就没洗。想起家里有一个豆浆机闲置几年了,和家用绞肉机原理插差不多,本着改装精神,能不能想办法改装成一个绞肉机?有没有做过的朋友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
这种不适合改.买一个,又不贵,最近某宝还有红包

网友:
卡死烧电机

网友A:
一个搅拌机才几十块钱,我记得我们家买的40还是50来着,挺好用了已经

网友B:
手动绞肉机就挺好用的。

网友:
好像原理不同,就算绞了也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搅拌机才几十块钱,我记得我们家买的40还是50来着,挺好用了已经

有这么便宜么?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绞肉机就挺好用的。

关键是我太懒了

网友:
反正都是串励电机,废物利用试试呗。跳过单片机模式控制,直连电机人工智能监控,注意每次绞肉量,不要堵转或连续长时间工作,能打碎生黄豆的力道把肉切碎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不过,爱吃水饺的我还是更偏爱手工刀切肉丁,黏糊糊的肉馅完全不喜欢。

网友C:
把那个豆浆机的加热器拆掉就可以了,只不过刀太小,肉少了搅不开,肉多了搅不匀,很是鸡肋。还是买个正经的绞肉机靠谱

网友D:
会烧的 扭力不一样 电流增大发热增大  打豆浆电机高速运转电流没多高 里面还有水 辅助散热

网友E:
会把刀黏住的,烧了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豆浆机的加热器拆掉就可以了,只不过刀太小,肉少了搅不开,肉多了搅不匀,很是鸡肋。还是买个正经的 ...

我正打算买个双刀片或者自制长刀片,装刀片是个问题,刀片孔必须是方形的,自己加工不了。然后加装一个马达点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烧的 扭力不一样 电流增大发热增大  打豆浆电机高速运转电流没多高 里面还有水 辅助散热 ...

这个得用用调速模块来降低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把刀黏住的,烧了马达

反正是试验,坏了拆零件

网友:
我和你想法雷同 我想把我家的豆浆机改成打水果的 打个西瓜苹果梨之类的 不知行不行

网友:
这个转速太高了,打出来的肉口感很差,像吃土一样。除非有办法降低转速

网友:
可以,量小点。每次5-6秒左右。

网友:
经常用的话还是买个正经绞肉机,效率要高很多,难得绞肉就直接剁剁吧

网友:
一个高速一个低速
一个粘刀一个不粘刀
坐等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