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扭矩打滑的疑惑问题,有人碰到过吗

楼主(2019-06-27):
垃圾双速充电钻,调到最大扭矩也就是钻孔档位,紧螺丝时还会扭矩打滑,这种情况正常吗,钻孔档位不是锁死的吗,手上只有一个双速电钻,所以不知道正不正常。麻烦知道的告知下

网友:
理解反了吧,数字应该是代表扭矩的档位,到了对应扭矩就会停止或者打滑,钻孔档是没有扭矩的,只要开着就一直转

网友:
钻孔拧到没有数字的部分去

网友:
正常的  打滑 可以调高一点   有一个是不打滑的档位

网友:
钻孔档的标识应该是一个钻头,如果打滑就是不正常。

网友A:
钻孔档只是打滑扭力弹簧的压力要比螺丝档要大一些,实际使用要是扭力过大还是会打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钻孔档只是打滑扭力弹簧的压力要比螺丝档要大一些,实际使用要是扭力过大还是会打滑的, ...

电钻挡不打滑,如果卡钻,就自动断电了。得从按一下开关。

网友:
楼上朋友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钻挡不打滑,如果卡钻,就自动断电了。得从按一下开关。

我现在是钻孔档打滑,应该是不正常了,我也是这样理解的。是不是弹簧压力不够啊,等下拆开看看能不能调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钻孔档打滑,应该是不正常了,我也是这样理解的。是不是弹簧压力不够啊,等下拆开看看能不能调压 ...

这个档位是不打滑的。如果卡住了。卡头会松开。我钻眼时堵钻了要么就是没电了。要么就是卡头自己松开掉钻头。

网友C:
哪有那么高级!各位没有拆解过扭力调节部分吗?不就是靠扭动螺旋部位调节弹簧对滚珠(钢柱)的压力来实现打滑的嘛。所谓的几级调节无非就是个弹片抵住卡槽,转过一定角度就咔嗒一下,想要几级就开几个槽,我的充电钻调扭弹片坏了,自然就成无级调扭了,算不上更加高大上?
就是说,实现打滑的关键就是那个压簧,松到头就是抵挡,稍有阻力就打滑;紧到底时(即调到钻孔档),如果弹簧压力不够或电钻动力很足,照样会打滑,因为钻孔档位实质上只是比最高档位又调紧了一丁点。解决办法很简单:如果调到钻孔档还打滑,说明弹簧压力不够,可以再加个垫圈或者干脆换个更硬的弹簧;如果低档位也不容易打滑,那说明弹簧太硬了,把弹簧磨短一点可以微调,实在不满意就换个软一些的弹簧,手到病除。当然这只适用于本人拆解过的几把低端电钻,不知道高端神器是不是也是这原理。

网友:
是不是高低速开关没推到位,我有一把钻就是开关推不到位阻力大一点变速箱就会打齿,声音和扭力调节打滑很像。

网友:
换高扭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有那么高级!各位没有拆解过扭力调节部分吗?不就是靠扭动螺旋部位调节弹簧对滚珠(钢柱)的压力来实现打 ...

还是有明白人的,打滑了就是那个滚珠变形或者磨损了,LJ钻用的滚珠质量都很次,用了两个12V的了,都是这个原因坏的,滚珠都变成椭圆了,还是上好一些的电钻吧。

网友:
用对工具最重要,打孔还是带冲击的是王道,其他的,分分钟打秃咯

网友D(2019-08-16):
为什么那么多人睁眼瞎?语文根本没及格?!

人家楼主就是说钻孔档位打滑!!!不是那对数字档位打滑!
净瞎扯什么扭矩档位不对.....真是服了... 好像谁不懂用个钻调节环似的

网友:
我的电批钻孔档实际上就是最高扭力档,并没有特殊结构卡死不能打滑,普通的调扭电钻应该也一样

网友E:
事实上正规厂家对电机的动力,弹簧刚性和变速箱打滑极限值都有测试的

生产出来的电钻,钻孔档不打滑才是合格品  钻不动只会憋死  发热

垃圾便宜货出现任何状况都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那么多人睁眼瞎?语文根本没及格?!

人家楼主就是说钻孔档位打滑!!!不是那对数字档位打滑!

哈哈,我也有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事实上正规厂家对电机的动力,弹簧刚性和变速箱打滑极限值都有测试的

生产出来的电钻,钻孔档不打滑才 ...

正解,我的手电钻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