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怎么改插双头批头

楼主(2019-06-27):
有2453+2553怎么能改的可以插双头批头,有木有大神指教下!加个转接头感觉太长了不方便。

网友A:
某宝上有这个转接的头卖

网友B:
根本没办法,因为单头双头的快锁头内孔深度不一样的,除非你拆去做电火花,

网友:
美国不用双头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有这个转接的头卖

就是嫌长,转起来乱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没办法,因为单头双头的快锁头内孔深度不一样的,除非你拆去做电火花, ...

有米有通用的打击头

网友C(2019-12-04):
披头座里面有尼龙垫,电钻钻掉,已改过百得,牧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披头座里面有尼龙垫,电钻钻掉,已改过百得,牧田

牧田基本都直接可以用双头批头

网友(2022-11-04):
深度不同,除非换头

网友:
换2551,2551有加深版本的

网友:
我有双头的卖,搜一下咸鱼

网友:
原装全新的很多都是我们一起的,随便找一家买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