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救 哪位大大能帮我把这个片子的数据加到3281的数据库里啊

楼主(2019-06-27):
我不会加,自己试着弄了弄 能识别 但还是不能量产,谁能帮我把数据加到3281的量产软件里去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片子应该是2D MLC的,上3267,3268或903,917,SM3281支持TLC的颗粒比较多。

网友:
3281目前只有15nm的东芝闪迪固件,7d2j能不能强开没试过,个人倾向于不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应该是2D MLC的,上3267,3268或903,917,SM3281支持TLC的颗粒比较多。

这个不是2D的,而是19nm【纳米】的

网友:
可能3281就不支持这个型号和ID,要么就是你的软件版本不支持。换个软件
目前这些主控支持你的东芝颗粒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只有3281的板子  想把数据加进去

网友B:
搜索下啊,我记得老谢粑粑还是Pertax写的

我昨天从大树那儿拍了3个SM3280,开了L95B的4CE颗粒,读取280,写入只有70-75MB,已经开启了DDR但是不知道为何写入性能这么差,比IS903还差。这个单颗粒在2246EN U盘板有130多的写入,不过太烫了我都是单贴,但是从SM3280来看,几乎没什么温度,随便上个金属壳就能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下啊,我记得老谢粑粑还是Pertax写的

我昨天从大树那儿拍了3个SM3280,开了L95B的4CE颗粒,读取280, ...

搜不到啊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3281

这个就是地址。。。。你或许都没有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84&highlight=3281

这个就是地址。。。。你或 ...

数据不一样啊 这个我看过  也从别的地方复制添加过 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不一样啊 这个我看过  也从别的地方复制添加过 不行啊

固件,前提是得有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