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什么工具能测网线压接质量?

楼主(2019-06-27):
网络安装中,经常遇到水晶头压好了,网络确不通。有没有什么仪器,工具,能测试水晶头和网线的压接质量?或有没有其他方面可以代替?

网友:
这种好像没有,只有一种检测两个头之间的线通导的工具。

网友:
我十几年前用的是fluke DSP4300

网友A:
测线仪不能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线仪不能测吗?

几年前在电脑店买了一条30米长网线,测线仪检测没问题,插上电脑信号不通,两水晶头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只知道价格五位数的工具

网友:
测线仪只能测线路通不通,能不能上网我觉得还是要接电脑吧!

网友B:
有一种测量水晶头金属片压入深度的工具,太高会插不进去,太低会接触不良  高度尺寸6.02+/-0.13 文件第6面
給你一份安普网线铆压标准文件

网友:
买个好压线钳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测量水晶头金属片压入深度的工具,太高会插不进去,太低会接触不良  高度尺寸6.02+/-0.13 文件第6 ...

安普,在20年前就被收购了,改名叫泰科,在那里上了6年班

网友:
用三堡80多的网线钳, 网线和水晶头用的海康威视的, 做了上千根线 , 还没有遇到测线通, 网络不通的情况.

只要网线钳, 网线 ,  水晶头 质量好点的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过福禄克测试!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普,在20年前就被收购了,改名叫泰科,在那里上了6年班

不到20年吧,

网友C:
快了,我也是听前辈说的历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安普,在20年前就被收购了,改名叫泰科,在那里上了6年班

市面上那么多假的安普水晶头,怎样辨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快了,我也是听前辈说的历史

准确的说10年左右,我第一个上班的公司07,08年给amp代工网线,同时会采购amp,te的连接器做其它产品,后来金融风暴导致出口订单减少,但还是有少量订单,某次进amp网站查资料发现被te并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那么多假的安普水晶头,怎样辨别?

哪里还有安普?市面的都是假的。泰科里的连接器并不是说工艺好,而是材料好,一般不散卖,都是直供厂家的。贵的一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10年左右,我第一个上班的公司07,08年给amp代工网线,同时会采购amp,te的连接器做其它产品,后 ...

遇上大神了,我进去时候都改名了。去年从里面被逼出来了不过现在里面也没什么订单了,贸易战对它影响很大。产品用料的确是好,不过也慢慢的降成本用差料。之前见过日本进口的端子,真的不是一般的好,电镀表面耐磨,铜材成型后不易变形,后面改了自己电镀自己冲压,差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还有安普?市面的都是假的。泰科里的连接器并不是说工艺好,而是材料好,一般不散卖,都是直供厂家的 ...

那我还是乖乖用我的大唐保镖吧

楼主:
说了这么多,没啥有用的建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