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百万豪车的水冷泵,Alfa Romeo阿尔法罗密欧水冷泵拆解

楼主(2019-06-27):
我喜欢拆一些从来没见过的东西,或者有意思的东西,比如上一篇帖子中的摄像机。从来没见过指的是日常生活中肯定不会或者比较难接触到的东西——好搞到手的比如汽车上的东西,难搞到手的比如一些罕见的仪器机器、医疗设备、工业设备甚至通信和军用设备,当然前提都是从正当途径购买的退役的产品

偶然淘到两个汽车的水冷泵,第一眼见到后盖上的标签愣了一下,然后才反应过来这是意大利名车阿尔法罗密欧的商标,难得一见的好东西啊,但价钱有点小贵,不敢买多,肉疼啊。背面大块突起的地方上面写着生产厂商的名字MAGNA,这是一家来自加拿大的汽车部件生产企业,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世界十大汽车部件供应商,参考来自新浪
排名
品牌名称
外文名
国家
销售额(亿$)
1
Robert Bosch
德国
465.00
2
ZF Friedrichshafen(什么鬼玩意)
德国
384.65
3
Magna International
加拿大
364.45
4
Denso
日本
361.84
5
Continental
德国
326.80
6
Aisin Seiki
日本
313.89
7
Hyuandai Mobis
韩国
272.07
8
Faurecia
法国
207.00
9
Lear
美国
185.58
10
Valeo
法国
173.84

整个泵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但是体积并不大,不知道是不是发动机用的,作为跑车上的水冷泵,个人认为这个头有点小了……来吧不废话了,早就等不及了,顺便发到论坛里让大家看看百万豪车的水冷泵里面长啥样,对不对得起整车这么贵的售价。

后盖,上面打着醒目的商标、OEM客户商标、序列号和条形码

上面这是阿尔法罗密欧的商标,是不是跟后盖上的OEM商标一样?

看看侧面,也有序列号和二维码,有两串字符跟后盖标签上的是一样的。“22.08.17”和“05:21”表示这个泵体是2017年8月22日5点21分(?)从生产线上下来的
顺便献丑一下,一般的工业产品,生产日期有两种常见的表示方法,一种是简单粗暴的日月年(DDMMYY),比如这个水泵上的日期,非常直观;另一种是年周日(YYWWD),例如19264,表示2019年第26周的第四天,也就是今天(2019.6.27).不一定完全准确,如果说的不对请各位大佬指正

来看看上面,入水口和泵盖——非常光滑,几乎看不到模具合缝的痕迹,除了外来的划痕外没有一点毛刺,这种复杂的结构应该是多模具多次成型的,成本不低啊。进水口处有两个像注塑口一样的地方,其实是日期指示,当时没仔细看,不过日期应该与整个泵的出厂日期相近

最最令我感兴趣的还是这个泵里面的电子部分,因为驱动水泵的肯定是大功率无刷电机,我非常好奇设计它的工程师怎样在狭小的空间里实现高功率密度的无刷驱动。拆掉后盖,发现后盖和前盖的注塑水平一样非常高,完全没有毛刺,模具的精度一定很高了。注意这里有两个粘着硅胶碎块的凹槽,它们对应驱动板上的黑色大电感和大电容。由于这两个元件较重,且汽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震动也较强烈,用硅胶将它们固定在外壳上可以有效地起到缓冲作用,也可以降低大型元件因震动而脱落,影响零件和整车性能,甚至对驾驶者的安全产生威胁。另外,由于这两个都是会发热的元件,通过导热硅胶也可以将它们的热量及时传到外壳,保证驱动器腔内温度不会过高。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设计这款水泵的工程师们功力之深厚和心思之缜密,细节也是体现一位工程师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
另外一点!!!大家看后盖右边三个方形小洞那里,这是插针从这里伸出去的地方,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做水密防护,但在原配的插头上有橡胶密封圈,所以要想整个水泵防水,就得插上原装的插头或者在这里打上防水胶并封死

从侧面看看,板子的材质似乎和平时常见的FR-4板材不同,但我也不知道是啥材料

看看板子的正面,比较简洁,最显眼的是被残留硅胶覆盖的大电容,白色的接插件和阴影里面的黑色密封电感。驱动板正中间有一颗六角螺丝,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卖个关子,后面揭晓

取下板子并清理掉硅胶,可以看到橙色的电容来自EPCOS, 很多人把它说成是西门子,其实不准确,其前身为西门子松下公司,专门生产高质量电子元件,后来与TDK元件部门合并,这是一家德日混血的公司啊
大电容耐压不详,猜测可能在35V以上,旁边的电感感量为4.7uH,看这个体积过10A电流应该没问题,可惜查不出来是哪家公司的产品
左边的SOP-8芯片为NXP的TJA1021,LIN收发器,不清楚干什么的,可能用于与外部控制器通讯

看看大电容下方,有一块Microchip的单片机,它实现的功能应该包括最基础的低压高压过流堵转保护,还有防干转等等

把板子反过来看看,背面的方形IC是英飞凌的TLE7184F3V无刷电机驱动器,左上角的金属片是50mΩ电流采样电阻,中间围成圆形一圈的是英飞凌的DirectFET系列大功率MOSFET,很可惜具体型号查不到,可能是定制的。6个小的负责控制电机的三个相,一个大的控制功率部分的开与关。右下角四个陶瓷电容为两两并联并接在电感两端,形成对输入电源的π型滤波。

换个方向看看。得益于英飞凌的驱动IC和DirectFET功率管,这块驱动板可以在很小的体积内通过高功率密度的MOSFET来控制大电流,并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维持出色的性能(英飞凌是不是该给我点广告费啊)这种高度集成驱动IC+高功率密度MOS的结构也在非常多大功率电机控制器和电源模块(如服务器VRM)中有应用,只要做好布局和散热,性能不是问题,我看着都感到很心动啊,就是成本高了些

拿掉驱动板之后剩下泵体,外壳是铸铝然后通过CNC精加工来的,表面切削得非常光滑,边缘有倒角处理,此外电机内部也是经过了CNC加工再装配线圈的,这里的机械成本应该也不低吧

看到中间这个圆形的部分了吗?正中间是个螺丝孔,驱动板就固定在这上面,原来在功率管和这个圆形台阶之间有导热胶粘着,我忘记拍就清理掉了,在这个水泵中,驱动管的热量是透过导热胶传到铝合金台阶,从而把整个电机金属壳体当成了散热器,挺聪明的构思

叶轮和转子磁铁是一体注塑的,材质为PPS+30%玻纤,转子中间是石墨轴承,套在金属中轴上。石墨轴承相比于传统的铜套和滚珠轴承来说,首先没有复杂的机械结构也不怕水,也不需要额外添加润滑剂,它可以自润滑也可以通过水泵的工质来润滑,故障率低且更适合恶劣环境,但是贵。一般汽车上的电动水泵中,绝大部分都是用的石墨轴承

暴力去除叶轮,并且暴力拆除下面挡住线圈的水密板,可以看到里面是6极转子,线圈很饱满,很漂亮
本来想把外壳锯开取出线圈的,但无奈外壳太厚,我手上没有角磨机只有一个可怜的打磨机改的小电锯,等有空了再慢慢折腾吧

整个泵拆完了,总结一下:①设计上非常巧妙,而且每个细节都有周到的考虑,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②用料非常奢侈,全部是很贵的车规级元件(这不废话吗,汽车部件当然要用车规级元件);②生产商可谓不计成本,每个部分用到的工艺规格都非常高,比如PCB是镀银板、塑料件使用高精度模具、金属件进行精密CNC加工。做了一点简单的测试,用原装插头插上,通了电丢到水里,出水非常猛,12V下空转电流大约1A,抽水时有4A左右,断电后从水中捞出并拆开检查,发现电路部分一滴水都没进,使用原装插头时防水性能还是不错的

总体来看这水泵做工质量性能都属上乘,对得起世界第三大汽车OEM厂商的名号和阿尔法罗密欧整车动辄上百万的售价。以我入手的价格来看性价比还是很高啦好东西不独占,点此购买

附上里面所有能查到的IC的型号及datasheet:
TJA1021T20,NXP恩智浦,LIN总线收发器: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99668/NXP/TJA1021T20.html
TLE7184F3V,Infineon英飞凌,三相无刷电机驱动器: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883182/INFINEON/TLE7184F3V.html
DSPIC33FJ32MC202HMM (太™长了吧),Microchip微芯,16位单片机: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528475/MICROCHIP/DSPIC33FJ32MC202HMM.html
IRF7749L1PBF (不是板上型号,仅供参考),Infineon英飞凌,DirectFET系列MOSFET: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rf7749l1pbf.pdf?fileId=5546d462533600a4015356043d6b1ca0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

网友A:
应该不是发动机主水泵 应该是涡轮辅助散热用的水泵,熄火后电子水泵启动散热涡轮和发动机机体。

网友B:
12V的可以用在电脑做水冷泵

网友:
没通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发动机主水泵 应该是涡轮辅助散热用的水泵,熄火后电子水泵启动散热涡轮和发动机机体。 ...

我也觉得是的,这个体积和功率当主泵肯定不够

楼主:
通了,挺猛的

楼主:
我认为这是探索和分享

网友:
没霍尔,不高级,无刷的常规功能都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的可以用在电脑做水冷泵

放电脑上不知道会不会太猛了

楼主:
不计成本啊

网友:
暖气用的

网友:
放电脑上,水冷泵

网友C:
拆了可惜~~~泵不错~~~

网友:
50W功率,改了浇地浇花不错,小巧便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电脑上不知道会不会太猛了

这个肯定能通过LIN控制转速以及其他参数。要是能通讯用在电脑水冷循环应该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肯定能通过LIN控制转速以及其他参数。要是能通讯用在电脑水冷循环应该是个好东西 ...

应该可以的,我估计还可以检测实时转速之类,可惜不知道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可惜~~~泵不错~~~

为了给自己长长见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了,挺猛的

我弄了几个25v的,有感无刷,石墨套,陶瓷轴,功率40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