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测试LED灯管

楼主(2019-06-27):
  前面探秘了闪烁的荧光灯管(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884),在帖子末了预告用LED灯管换代荧光灯管,今天去实体店撸了几条LED灯管,投用前进行了一番对比测试,给准备升级换代家里照明的坛友作个参考,交流一下。
  家里的传统荧光灯管陆续都坏了,有两个房间已经用台灯应急了一段时间了,这是在不同的实体店撸的三支LED灯管:

为什么在不同的实体店撸呢?因为这次本来只想撸一支0.9米的来尝鲜,其他还是用传统的灯管的,谁知一问却没有传统的荧光灯管,回来的路上多问了一家还是没有荧光灯管(难道这种荧光灯管已退出舞台了?),才一狠心又撸了0.9米和1.2米各一支,

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吧,这些灯管都没有外包装盒的,只用软泡绵包装:

品牌信息只印在灯管一端。这支是0.9米的,乔米邦品牌:

这是后来撸的,华普狮照明,0.9米和1.2米各一支:

前面那支25大洋,后面撸的每支17元:

投用前先测试一番,把家里的荧光灯管支架拆下:

旧支架是电感镇流器的,只须把启辉器拆下,原电路不用改:

测试第一支0.9米的,19W,才想起前面拍的品牌信息写着标称20W,不算虚标:

第二支0.9米的,只有12W,

1.2米也才17W,看品牌信息,应该是标称功率18W。第一支是我常光顾的电子店撸的,以为买贵了,现经测试原来功率大点,一分钱一分货是不变的真理:

发现这种LED灯管的照射面是有角度的,如果角度不对,会出现有一黑条:

作为对比,测试一下家里的传统的荧光灯管。这支是0.9米的,40w:

这是0.9米的20瓦LED灯管和40W荧灯管亮度对比,没有光通量测试仪器,只能肉眼对比,感觉LED(下面那支)更亮一点,两者的功率可是相差一倍呀:

关键是LED灯管稳定无频闪:

静态图:

然后是0.9米的20W和12W对比,肉眼看不出亮度的多大区别:

把瓦数写上去:

再把投用日期写上:

1.2米的没有把支架拆下来,不能做同时对比,只有顺次把它们换上去,同一画面作一简单对比。
这是LED灯管:

这是荧光灯管:

肉眼看区别不大,可是LED灯管只有17W,而后者至少40W以上。

好了,把测试结果作一表格更易懂:

结论:仅就灯管而言,除了价格贵点,其他都比传统荧光灯管强,具有省电、无闪烁等突出优点,是未来照明换代产品,那么,LED照明,你升级了吗?谢谢观赏。

网友A:
我家的4根T8  LED 灯管已经5年了,有一个第三年换过驱动电源,其他的一直服役至今,没问题。当时一只好像是42元买的

网友B:
还是荧光灯亮一些,看下方沙发还是蛮明显的

网友C:
这种灯管基本都不闪烁,但有的发蓝光多些,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4根T8  LED 灯管已经5年了,有一个第三年换过驱动电源,其他的一直服役至今,没问题。当时一只好像是 ...

5年前你就换LED灯管了,42元的价格包括支架吗?还是说也像我这样保留原支架,只换灯管?我以前就是嫌贵没有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荧光灯亮一些,看下方沙发还是蛮明显的

好吧,就算是吧。可是功率差了一倍多。

网友D:
为嘛留镇流器

网友E:
那个黑影是灯条,好点的灯用铝基板导热硅胶粘在玻璃管内,差点的是pcb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嘛留镇流器

为了兼容。哪天想用回荧光灯管,装上启辉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黑影是灯条,好点的灯用铝基板导热硅胶粘在玻璃管内,差点的是pcb灯条 ...

不管是哪种安装方式,照射都有角度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为嘛留镇流器

跳过不行除了发热降压在这毛用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就算是吧。可是功率差了一倍多。

实际功率没差一倍汞灯是360度环向发光LED只是180度发光

网友F:
为什么不短接镇流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跳过不行除了发热降压在这毛用没有

没看懂你说什么,能加上标点符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功率没差一倍汞灯是360度环向发光LED只是180度发光

怎么没差一倍?荧光管0.9米的是40瓦,1.2米的忘测了,但肯定40瓦以上,而图中作为对比的1.2米LED实测才17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短接镇流器呢

不是说为了兼容吗?以后可直接换回荧光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过不行除了发热降压在这毛用没有

句读字数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功率没差一倍汞灯是360度环向发光LED只是180度发光

这么说吧汞灯半周镀铝功耗只是略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管基本都不闪烁,但有的发蓝光多些,很不舒服。

生活照明用的只有暖白、暖黄和白色几种吧?怎么会有蓝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跳过不行除了发热降压在这毛用没有

我来帮你加上标点符号吧。跳过不行?除了发热降压,(镇流器)在这毛用没有。是毛用又没有,但也不会有多少发热降压,因为LED灯是阻性负载,镇流器的压降就是线阻压降。哪时想用回荧光灯管,不用拆开,装上启辉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