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MD温度高名不虚传

楼主(2019-06-27):
记得当年上初中那会,计算机课是我最头疼的经历了,甚至比我本来就讨厌的英语课还要头疼。有次计算机课,美女老师不讲课让大家放开玩,我下了个鲁大师,然后从校服袖子里掏出了一根长竹签顺着机箱通风口戳进去,正好戳中了CPU风扇,响出了呲啦一声,那美女老师也没在意,她以为我们都在专注打游戏不会有人搞破坏……这时看了看电脑屏幕,鲁大师显示的CPU温度一直在往上升,从四十几一直飙到100多,最终停在了119度。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配置,只记得CPU是AMD的,但这么高的CPU温度还是第一回听说。一般CPU温度高了会死机,但那个AMD温度这么高都不关机?AMD为什么可以这么强悍?

网友A:
哪个桌面U的风扇停了不会变热你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桌面U的风扇停了不会变热你告诉我?

关键是高温不关机

网友:
你够狠的啊  强制逼风扇停让它发高烧     没关机应该是没高温保护?

网友:
我不信,除非你开水烫杰宝

网友:
短时间可能还行吧,长了肯定不行

网友:
主要是主板没保护,可能用的是山寨主板

网友:
楼主也是够二的,烧坏了不是败家吗?没事给家长找麻烦,AMD高烧是常识现在已经好多了,AMD的高温限制功能几乎没有,所以CPU风扇停转烧U的事经常发生在AMD身上。

网友B:
楼上在胡扯呢
我过手的好多台AMD怎么都有高温自动关机呢 忘了装风扇或者风扇插头忘了插 都会75度自动关机
说没自动关机的 是在哪听说的吧
CPU烧坏的intel的多 AMD的基本没有烧到100多还不关机正常工作的 ? 怀疑是温度传感器读取数据错误而已 可能空载CPU利用率低处于节能待机模式 没风扇温度也不高不自动关机 然后楼主正好软件读取数据不准

更可能的原因是 温度单位显示的是华氏度 119华氏度也就不到49度而已 完全不到自动关机时候 这个温度正好 很可能是没风扇待机温度

网友:
CPU作为计算机系统最不易坏的硬件也不是吹的。CPU一般都有过热保护,基础的是高温关机,较新点还能高温降频,只能说这枚CPU温度阈值设置比较高,119度依然没有触发关机保护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在胡扯呢
我过手的好多台AMD怎么都有高温自动关机呢 忘了装风扇或者风扇插头忘了插 都会75度自动关机
...

不懂别乱说,早期amd的cpu确实没有监控温度的功能,当时这个功能还是intel对amd的优势之一,很多装机文都拿这个来说事,后来烧cpu的事件多了amd才加入监控温度功能的!

网友:
说不烧的,是没见过不带钢壳的那种AMD吧

网友:
当年是由于amd的技术不行
而INTEL 集成了温度保护 100度上限
只要这个传感器检测到100度 就关机

amd 在毒龙速龙  1700+ 2500+
保护是在bios中 通过主板带的热电阻侦测
一般amd 主板默认是关闭 温蔼保护的

这有什么
NVIDIA 的显卡 145度保护温度
现在是115度
而加速的上限是81度 超过81度 显卡就不加速了
接近115显卡 就会自动降频到最低点
超过115 直挂关机

而在6800 7900 这些NV卡保护温度是145度 超过145度才关机重启
当然还有经典的FX5200也是145度

网友:
有可能是AMD的K7 Athlon~

网友:
不带温度保护功能或者把保护功能做在主板上,那得是多久前的AMD。
K7那是03/04年的事情了

网友:
CPU钎焊都是300℃往上了,100多度也能用,不过不断电保护是主板的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懂别乱说,早期amd的cpu确实没有监控温度的功能,当时这个功能还是intel对amd的优势之一,很多装机文都 ...

鲁大师是什么时候才有的软件?都有鲁大师了,AMD没有过热保护?
你说的早期AMD没有过热保护,应该是很早很早以前,保守估计十五年之前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鲁大师是什么时候才有的软件?都有鲁大师了,AMD没有过热保护?
你说的早期AMD没有过热保护,应该是很早 ...

学校机房就不一定了,那时候学校机房普遍都是古董电脑,硬盘才40G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校机房就不一定了,那时候学校机房普遍都是古董电脑,硬盘才40G

估计就是k7雷鸟之类的。后来的k8,k10等都内置二极管测温,一旦过热自动关机。

网友:
前几年三伏天无空调,台式机就是am2 4000+。过热自动关机。
结果摸索出降压降频使用,1g @  0.8V这下确实省电凉快,三伏天只管使用不会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