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充电器里标有S time的八脚芯片派什么用的

楼主(2019-06-27):
电动车充电器里标有S time的八脚芯片派什么用的

网友A:
定时器芯片,充电定时用

网友:
定时 时间到自动完全停止充电 因为铅酸电池 三段式充电就算是浮充  时间长了也会冲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芯片,充电定时用

有该芯片的资科吗?

网友:
一般是单片机或者是定制芯片,查不到资料的.还有一些是CD4060

楼主:
补充了图片

网友(2020-01-17):
我也想知道这个芯片的资料,顶。

楼主(2020-02-21):
看看这个电路是否符合

一.芯片特点:

   1.8脚DIP或SOI封装,外围电路简捷,低成本高可靠性。

   2.定时时间可预置:1-8小时(1小时步进),或10-80分钟(10分钟步进)。

3.工作方式灵活,可以通电即开始计时,也可以通过外接开关触发定时器开始计时。

二.参数:

1.工作电压:5V

2.工作电流:典型:1.5mA最大:2.25mA

3.输出驱动能力:

           高电平输出电流:最大10mA

          低电平灌入电流:最大20mA

   4.定时误差(最大值):

             5V供电、环境温度25℃      2%

             5V供电、环境温度0~70℃  5%

三.引脚功能说明:

引脚编号

功能

说明

1

VCC:5V电源

对地并接100uF、0.1uF电容

2

OUT:定时输出(高电平有效)

注意使输出电流在允许范围内

3

SWITCH:触发开关

如想通电即开始计时(单次工作模式),且不需要人为触发时,可将引脚通过电阻接地,不要悬空

4

H/M:计时基数设置,接高电平时基数为10分钟,接低电平时基数为1小时

按所需计时基数通过电阻引至5V或0V,不要悬空

5

S2:定时设定

定时时间为该三位二进制数S2-S1-S0对应的值加上1后乘以计时基数(注1),按所需定时时间分别通过电阻引至5V或0V,不要悬空

6

S1:定时设定

7

S0:定时设定

8

GND:电源地

注(1):如S2、S1、S0、分别被引到5V、5V、0V则对应二进制数为110,即十进制的6,这时的定时时间为:(6+1)*计时基数

四.使用注意:

1。请注意芯片的极限参数:

极限工作电压:

    最高5.5V,如电压高于5.5V则会导致芯片损坏

   最低4V,如低于4V,则导致芯片复位

   输出端最大驱动电流:

       高电平输出电流不应大于10mA

        低电平输出最大灌电流不应大于20MA

2。此定时片输出为高电平有效,当定时器停止工作时输出为低电平,计时被触发后输出为高电平,计时结束,输出回到低电平。

3。当采用外接开关触发时,开关第一次按下时触发定时器开始计时(输出高电平),如计时末完成即按下开关,则停止计时(输出变为低电平),如再一次按动开关,则再次进入计时状态,此时的计时仍从0开始,与上一次所计时间无关。即触发键并非暂停键。

4。如需上电就进行计时,则可将开关接地。

5。如采用拨码开关进行定时设置时,应先设置好拨码开关,再按动触发开关开始计时,芯片只在按动触发开关时读入设置值,如定时已经开始,再转换拨码开关,转换无效。

6。使用时请在IC的电源脚对地并接一个100uF和一个0.1uF的电容,以提高抗干扰性能。

7。请保证供电电压稳定,否则定时误差将增大。

8。各设置引脚上所串电阻并非必需,但为保证可靠性建议还是加上,开关的上拉电阻也非必需,如该引脚接地(上电时单次触发),所串电阻也非必需。

五.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2021-03-22):
2脚和5脚到了变压器,至少有一个脚是地,另一个脚可能是设置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