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绕变压器成功

楼主(2019-06-28):
继续昨晚上的工作,终于完成,电压比计算的高了1.2V,等于高出百分之十,不知道算不算正常了。

网友:
高手膜拜一下

网友:
高点正常,刚好补徜绕组内阻。

网友:
仔细活,干的漂亮

网友A:
绕是绕得不错,就是用电工胶带。。。还是建议楼主改用绝缘纸吧,然后变压器绕制好后一定要浸绝缘清漆,最后再烘干。这样绕制出来的变压器经久耐用,也没有铁芯的工频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是绕得不错,就是用电工胶带。。。还是建议楼主改用绝缘纸吧,然后变压器绕制好后一定要浸绝缘清漆,最后 ...

可是业余条件不允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业余条件不允许啊。

去修电动机那给点好处帮忙处理一下就行了,或者买点三防漆自己从缝里滴进去,直到另外一边流出来,然后太阳下晒两天

网友:
恭喜楼主DIY成功

网友:
这么大的变压器干吗用

网友:
啥上的变压器,这么多的抽头?调压器吗?

网友:
手艺不错,这黑胶布不行吧,一热会熔的粘

网友B:
原来绕了个12V ,当充电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绕了个12V ,当充电机变压器

整稳压电源用的

网友:
有福禄克一般都是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业余条件不允许啊。

我点焊机变压器用的502胶水胶布的话耐热不行

网友:
以前到烟台那边一个小公司维修设备 怀疑变压器有问题    一个邋邋遢遢看大门打杂整天叼着啤酒瓶子的老头说  要不我给你绕个吧   后来才知道人家当年也是研究收音机的    令我刮目相看   每个人都是有两下子的     没留电话有些可惜

网友:
曾经绕过一个吊扇的定子线圈......

网友:
俺初中时就学会绕变压器了,没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点焊机变压器用的502胶水胶布的话耐热不行

502加热挥发出来的气体有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