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品胜10000mah充电宝,彻底翻车了

楼主(2019-06-28):
哈哈,地摊收的,为了得到两个大个电池
外壳,已拆开了

这个不好拆,是超声焊接的吧

内脏,拆的过程中掉一个电池,哈哈,太暴力了

电源部分

背面

充电宝电路主体

lcd板子背面

电池通过镍片连接,但是焊接不牢,一拆就掉了一个

电路板

电池规格,26650的,可惜,两节都废了,根本充不上电
它初始电压就几百毫伏,一充马上就满

这个电路也有问题换好电芯也是一充就满,比如从40%
一下子跳到100%,可能就是这个坏了,导致电池没法充电
,饿死了

准备修理一下,焊好了屏幕接线,屏幕接线太细,折几下就断了

查找问题

这里似乎开焊了,以为补焊后会好,可是补完,还是不行,
不会修理了,暂时放弃了

网友:
把电池拆下,找个变压器的5V(高点低点都行,短时间用)直流电源,直接给电池充电,边充边用万用表量,充到电压3V,停。再把电池焊回充电宝电路板,再把充电宝插上就能充电,不会一下百分百。
电池完全放干净电以后,就是这样,一冲就满,充电宝电路板以为空载,没有电池,会自动保护。

网友A:
品胜的充电器似乎容易出问题,我有三个5000MA的,都是一个毛病,自放电,放一两个月,电池就没电了,放时间久了电池就报废了

网友:
一个5元那天我就见过在卖,我就知道不能捡漏,哈哈哈

网友:
可惜了2665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胜的充电器似乎容易出问题,我有三个5000MA的,都是一个毛病,自放电,放一两个月,电池就没电了,放时间 ...

品胜现在也没这么好了,我买一条USB线,就用2个月就坏了

网友B:
楼主按楼上的方法操作差不多了,锂电池没有电,需要重新高电压激活充电,等电压上来后,在接回原电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按楼上的方法操作差不多了,锂电池没有电,需要重新高电压激活充电,等电压上来后,在接回原电路试试看 ...

哈哈,多高电压呢?

网友B:
4.2V的锂电池堆充试试看,或有可调电源调5-6V短时间30秒到1-2分钟充充看,电压升到3-3.7V后,在接原来的充电电路。这样原电路可以自动识别出有电池,启动充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V的锂电池堆充试试看,或有可调电源调5-6V短时间30秒到1-2分钟充充看,电压升到3-3.7V后,在接原来的充 ...

我都用8v给它充电了,可是内阻很大,它电压直接也上8v了,

网友B:
电池到寿命了,遇到合适的26650电池在怼里面,充电宝复活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可调电源电压 低点直接充,电压起来了后换充电器充就可以激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到寿命了,遇到合适的26650电池在怼里面,充电宝复活了

电路也坏了

网友C:
电池肯定是亏电了,可以用5V充电器直接充30秒左右,电压上到3V以上在连接板子试试,没试过就别说板子也坏了,这东西一般就是放置到久了自放电。但是电池就算救活了容量也要掉下来不少,但也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肯定是亏电了,可以用5V充电器直接充30秒左右,电压上到3V以上在连接板子试试,没试过就别说板子也坏了 ...

情况不一样,这个基本就不活了,5v直充它就立即上5v电压,拿掉充电器,电压马上就几百毫伏了,废了

网友D:
自带插电头,不错。不知有多少usb口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带插电头,不错。不知有多少usb口输出

1A与2A的自动识别

网友:
充放电管理电路也不拍一下。
看着是二合一的充电宝,带AC输入的。
AC部分,作用和手机充电器一样,就是输出低压的直流电,例如5V2A。充电管理电路,把5V2A做输入源,充到电池里面。
还有升压芯片。把锂电池的3.7V电压升压至5V。没有看到升降压芯片,只看到电感。
电路应该不容易坏的。

网友:
至少还得一个充电升压电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放电电路也不拍一下。看着是TP4056和G5177C吗?
电路应该不容易坏的。

哈哈,哪是充电电路啊,我看不懂啊,感觉是单片机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