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知道用不哪里的好电源

楼主(2019-06-28):
大家来看看,这个电源还可以吧!上传图片上传不了,啥情况

网友:
功率不小,发到商城做可调

网友:
看着是个好电源,没看到具体参数。
看高压电容估计功率两三百瓦,看MOS管也对。
就是变压器有点疑问,能这么小个头?新材料和非常高的频率?电源科技有了突破?

网友:
长时间大功率输出可能散热会有问题~

网友A:
我是外行,总感觉,这不是电源。而是用来短时间放电啥的。懂行的科普下这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外行,总感觉,这不是电源。而是用来短时间放电啥的。懂行的科普下这是啥。 ...

麻将机用的

网友:
那功率不高吧。

网友:
这个不能长期带大负载 好像是驱动麻将机的机械部分的

网友A:
现在的论坛真是麻烦,看个回帖每次点进来都是从头往下翻,还不如老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论坛真是麻烦,看个回帖每次点进来都是从头往下翻,还不如老站。

这确实是个问题,挺烦人的,三天前的帖子,也是几分钟前。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