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水壶开关惨不忍睹,换!

楼主(2019-06-28):
家里电水壶蒸汽开关不好使了,表现为接触不良,以前就拆开打磨过触点,估计这次又烧了
不再修了,3块多包邮撸了一个

这是新的

正反面

13A

看了下触点,位置基本对正,就不用动了

拆壶

新旧对比

看看旧的

锈迹一片

貌似触点都烧掉了一半

顶动触片的塑料也烧变形了

双金属片生锈严重,但不影响使用

老蒸气开关全家福

换上新的

装好

又是好壶一个

蒸气开关在电水壶上应该是损耗件了,得备点
触点寿命应该按次计,不知道一般有多少

网友A:
小家电的质量就是一般般的

网友B:
数码之家水印不错,一台数码之家牌水壶诞生了

网友C:
这开关坏的不多,壶底接触盘坏的多。

网友:
改装一下,装个小继电器,触点控制继电器,就不会坏了

网友:
底部开关的开水煲耐用一些,安装前可以给双金属片涂上一层耐热润滑油膏,防止腐蚀

网友:
用久了都得接触不良,然后烧,牙膏紧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家电的质量就是一般般的

这个开关工作条件恶劣,寿命是不会太长

网友:
我都把上盖拆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之家水印不错,一台数码之家牌水壶诞生了

下次把东西都放在正中,论坛免费打码

网友:
纯银打造一对触点吧哈哈

网友:
修修好,省得资源浪费

网友:
连续烧水会这样。

网友:
触点磨后用不多久。我备些继电器触点,一直没机会换。估计尺寸结构是硬伤。

网友:
元老拍的真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开关坏的不多,壶底接触盘坏的多。

偶修的坏耦合器的倒是少

网友:
我的电水壶前一阵也换了,不过新买的温控开关和原来的不一样,只好用刀子改了壶上原来的地方,结果弄的外观难看了。

网友:
有个办法:先按下开关,再把水壶放到底座上

网友:
我一美的热水壶08年买的。。没换过任何件。。到现在依旧好用。。

网友:
开关在壶柄上面的都不耐用,有水汽进入容易腐蚀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