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巨大的史丹利手电筒,并求改锂电方案

楼主(2019-06-28):
搞了个巨大的手电筒,农机厂的,尺寸如图。

充电口,拆开是个输入120v,输出12v的电源适配器

灯碗,铁的有点生锈,灯泡12v100w
祖传的12v3a铅酸电池,坏了,电压0

电路板,芯片实在认不出来,太模糊了

如图,我有一个小狗吸尘器电池包,24v足容量,想给手电用上,这个电池包是平衡冲,能不能把板子利用上?

或者用不上的话,求大佬给个方案。
手电筒里面空间足够。

楼主:
哈哈哈,电压我插错表孔了,再去试试,重新测了0.83,跟0没区别。

网友:
改led灯泡
一定能亮瞎狗眼

网友:
12V100W的灯泡?3Ah的山寨电池,看电路这手电筒是短期瞬间工作的
估计是扳机按下亮,不按不亮
先从原设计看,100W灯泡正常工作需要约8A电流,相等于电池以差不多3C倍率放电
按铅酸电池放电特性,也就能连续使用10分钟左右
再从散热来看,100W的卤素灯泡正常工作发热不小,这个灯恐怕很难承受,所以设计为点动式的
因此,要想修,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样的原装电池,按原方法用
想换锂电,不是不可以,充电电路要改造,还要看电池能否承受高倍率放电
18650的锂电池,3节X并就可以,根据电池体积决定并联的电池数吧
另一点,这种样的灯泡,就是汽车灯泡,从30W到100W都有,可以牺牲些亮度换小功率灯泡

网友:
还是换成led省电,电芯可以24v改12v放进去

网友:
这个改起来好玩,空间大,可以放下足够的电芯

网友:
买几个LED小灯珠,塞一些26650进去,贼亮,用的时间还长

网友(2019-08-01):
你管这个叫电筒?!这是探照灯吧?